[电源] 拆一个120W AC12V电子变压器YZ-16

楼主(2019-04-05):
从一老款吸顶灯拆下来的,标称输出功率120W,以前拆过配套分段开关。拆开看了看,大众电路,做工看着还可以,发帖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拆一个HJ微电脑遥控开关8K-3J

网友:
输出高频交流12V

网友:
里面的寨味道比较大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变鸭器质量还不错,磁环的比EE磁芯经强些。

网友A:
这种的待机耗电略大

网友:
我拆过雷士的比这个稍好些,输出为交流12V数字表测不准,空载电压会偏高。

网友:
就差把10多v电钻了。俩很般配的。

网友:
这款也是一个电子整流器,输出是高频交流,没有低压侧反馈。可以接两列一正一反的LED串联灯珠试试。

网友:
这高频电子变压器不错了~

网友:
磁环可以改个大电感

网友:
这个质量看着不错

网友B:
曾经想过,如果拿十个这个电子变压器,能否改造成1200W的点焊机不?
要改震荡反馈以同步,改输出电压等等,再把输出并联?

网友:
个头小功率却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想过,如果拿十个这个电子变压器,能否改造成1200W的点焊机不?
要改震荡反馈以同步,改输出电压等等, ...

直接把管子,变压器给并上应该可以,不要说,我这有十几个…

网友C:
这个13007能抗住吗?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用的管子比较少见,就用13003代替测试,空载正常,以为电路没问题了,可一带负载就爆管。当时认为13003电流不够,就换了13007,还是爆了。连烧好几次,放弃了。输入串灯泡也没用,瞬间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待机耗电略大

有小磁环的待机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想过,如果拿十个这个电子变压器,能否改造成1200W的点焊机不?
要改震荡反馈以同步,改输出电压等等, ...

类似谐振,同步不好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13007能抗住吗?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用的管子比较少见,就用13003代替测试,空载正常,以为电路没问题 ...

那是你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电路有问题吧?

电路没问题的。换上管子只能维持空载。后来查到原来的管子比13007最大电流还大,部分atx电源会用到这个管。找不到合适的,就放弃修了。也可能是三极管放大倍数差的多,原电路对于13007可能欠激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问题的。换上管子只能维持空载。后来查到原来的管子比13007最大电流还大,部分atx电源会用到这个管 ...

放大倍数应该没问题,比13007功率还大那就13009了,拆旧电源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