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玩具攀爬车改比例遥控

楼主(2019-04-05):
这是在TB上买的49元包邮的玩具攀爬车,4通道开关控制,也就糊弄小孩,大人玩就没劲了。
其结构还行,改比例遥控很容易。

打开车顶盖,原接收板很简单,没有保留价值

拆下原转向舵机,原转向舵机只能左满舵或右满舵,弃之不用

接下来拆开前驱部分,去除回中弹簧

拆下的就是回中弹簧

将前驱按原样装好,将红圈处的塑料柱切掉

转向连杆换成球头连杆

用2mm的ABS板做个舵机架

装上MG90舵机

将舵机架装在原舵机的位置

遥控器用的是环奇734的遥控器,当时接收机多买了几个,换着玩时对一下频就可以了

电调是在TB上买的二手30A电调,13元一个,线性度很好,不过早没货了。
开关换到原车的开关上

原车的空间不大,刚好能装下电调和接收机,前后电机并联,130的电机就是堵转电流也不大

合上顶盖,上半部就搞好了

从前面看,就是舵机和原来的不同

最后改电源部分,原配的是4节镍氢电池,自放电严重,充好没过几天就没电了,满电的情况下也只能玩20分钟左右。
在论坛混了那么久,18650那是不会缺的,这种准动力电池就合适了

空间有限,电池用导热胶粘好,不包膜了,放进去试一下,宽度刚刚好

两端磨掉一些,腾出镍片的空间

电池加块保护板,要不小孩折腾到过放电就麻烦了

装上电池

电池盒的盖板要磨出两条槽,要不盖不上

盖上电池盒就完工了

这个改过的攀爬车的可玩性比原来提高了很多,电池很耐用,玩30分钟后每个电池电压还在4v以上

网友:
改的真不错,瞬间就高大上了。

网友A:
电池不需要平衡充接口么, 还是保护板有平衡功能呢

网友:
改的很完美了,不错

网友B:
没看到转向舵机怎么接线

网友:
这才是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需要平衡充接口么, 还是保护板有平衡功能呢

当时没接,后来接了平衡充电口,保护板无平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转向舵机怎么接线

舵机的三芯线从原开关舵机的线孔进入车厢,车厢高度低,接收机上的舵机线和电调线往一侧压平,不仔细看不出

网友:
这手艺真牛,学习了

网友:
其实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电池更加耐用以后,这车的耐玩性就下降了,因为原来玩20分钟就得充电了,没有尽兴下次就还有兴趣,换了电池后,一次玩一小时,一次就玩腻了怎么办?

网友:
我家娃也有个  一拉出去玩 就被一群小朋友抢来抢去  几次轮子就挂了

网友C:
厂家就应该学习下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就应该学习下这个方案!

价格也直线上升 一个环奇要多少了

网友:
重点是玩一次就玩腻了!改了这么久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为了绝版的电调买的遥控车?牙膏後補。

网友:
      哈哈,  我是失败的例子。。。。  同款遥控车子49包邮的,只是内部电路板不一样,原配电池太坑了,上18650两个串联,结果电压太高左右方向电路烧了失效。

买零件的时候 ,顺带买了L9110S  电机驱动芯片替换原来的左右路芯片 ,结果测试冒烟。。。。左右方向还是继续失效。。。。
车子还在角落里 等维修。。。求方案,求低成本低人力方案。。。

网友D:
玩具车原来用的什么控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车原来用的什么控制方案?

原车是开关控制,具体电路没看,其动作为前进、停止、后退,舵机控制前轮左转、居中、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