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摸蓝牙天线噪音声就消除

楼主(2019-04-05):
声音放很小的时候能听到喇叭糍糍的声音,用手摸住蓝牙天线,一下子安静,声音很干净!
这种是什么问题呢,板载天线干扰太大?

网友A:
开关电源供电的吧,这种一般是模块接地不良 或电源有波纹引起的 飞根粗线接在模块地和电源输入地端就知道了

网友B:
会不会是蓝牙天线过短,人体充当了天线?你在天线上焊接一根电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蓝牙天线过短,人体充当了天线?你在天线上焊接一根电线试试?

加了一节漆包线,没用,噪音还是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供电的吧,这种一般是模块接地不良 或电源有波纹引起的 飞根粗线接在模块地和电源输入地端就知道了 ...

电源地在哪里找啊,要打开电源么

网友:
看供电是否干净。。供电是否有杂音

网友(2019-05-07):
引用 网友C:
买上2斤肉~~

俺叫魏淑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