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盘启动,居然挑食?

楼主(2019-04-05):
U盘,其实我是读卡器+tf卡制作的“U盘”来启动,以前都正常。最近用一款牌子为优联(unitek)的读卡器,一开始load files都正常,进安装界面或者PE界面就马上变成黑底白字,英文提示为找可启动设备之类的。。。

换了数张TF卡(分别是win7 32位,64位,以及多款PE),反复设置bios折腾好久。。。最后才发现是读卡器的锅。

之前也听说过有的U盘是无法作为启动盘的。可这特么是什么讲究?启动还需要特殊协议?

网友A:
读卡器的启动兼容性都很差的,比不上U盘,比较好的优盘主控方案是群联、慧荣、擎泰
http://bbs.mydigit.cn/thread.php?fid=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的启动兼容性都很差的,比不上U盘,比较好的优盘主控方案是群联、慧荣、擎泰
http://bbs.mydigit.cn/ ...

嗯。准确说就是兼容性问题。我稍后把这个读卡器用到其他主板上启动,又ok了。。。

然后我又遇到一台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特么把手头几个读卡器都试了,倒是都能启动,但安装win7(用微软官方制作的)时,一开始就跳出“安装cd/dvd驱动”(因为微软是让U盘模拟光驱来安装的)的对话框,导致无法“下一步”。

最后只能用微PE启动,然后运行它自带的来历不明的“windows安装器”,把win7映像复制到硬盘的C盘,然后从硬盘启动完成安装。

看来确实还是U盘靠谱。我主要是嫌优盘携带不便才转用TF卡,WIN7\WIN10\32位、64位,还有2种PE,都装皮夹里。

网友:
一些板子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有个读卡器,是当初买TF卡送的,读写速度绝对能急死你!而且还偶尔不能被识别~

网友B:
u盘兼容性 台式好
主要问题是在本本兼容性
量产u盘 能在所有各品牌本本正常安装系统的不多
群联 慧容  银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兼容性 台式好
主要问题是在本本兼容性
量产u盘 能在所有各品牌本本正常安装系统的不多

我这回遇到的,还都是台式机。一台老掉牙的amd 690主板,一台intel H110主板

网友:
对的,你要是amd的主板 挑是正常
ITNEL 这边主要是 本本挑
如DELL HP

当然我最早试过u盘装系统的 主板是
ITNEL 845 应该是第2代P4 时代
主板是AWARD 也说明 优秀
当然现在全是AMI bios

网友:
启动相关的怪事多了去了,

我的U盘pe,
跟我的无线键鼠适配器冲突,
卡grub,
拔了适配器一切正常,
或者冷启动也没事,热启动就不成

我还听过别人给我讲的一个邪门事儿,
不知道真假,
说的是:
一台式机,
非要光驱里放张盘才能启动,
最离谱的地方是,
那光盘是要反着放的。。。

网友:
我的10年前67买的一飚王读卡器,做USB启动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也给机十台机装过系统了

网友C:
正常,我经常装机,U盘的兼容性导致的问题不常见,但也不少,碰到了让你吐血。
所以一般我都准备两个系统U盘……其中一个还是量产cd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我经常装机,U盘的兼容性导致的问题不常见,但也不少,碰到了让你吐血。
所以一般我都准备两个系统U ...

嗯。量产cdrom应该最兼容。。。当然最兼容还是光盘。但现在基本没有dvd光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