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的垃圾小电动机

楼主(2019-04-05):
哈哈,这东西在我小时候可是宝贝,现在只能算垃圾了
可是放在路边,作为数码之家成员,我能不捡吗?
好歹也得捡了拆了

玩具上的吧

很脏的,可是数码之家成员讲究的就是一不怕脏,二不怕旧,三不怕破
嫌脏就不是帮帮团员

通电还可以转,拆,这个好拆,撬开两边卡扣就行

电刷是这个样固定的啊

金属刷

残废了

电机就是直流永磁的

转子还可以

换向器

线圈是不是铜的呢?

磁极

拆出来

终于在一起了,在一起,在一起,哈哈,好像某个求婚场面里的啦啦队的口号

留下转子和磁铁,其他扔掉,免得温总之流的来求赠送回去又做动跳蛋的脑筋!
温总你们就不能长点心嘛

网友:
良心,还带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
电机的质量不错,我以前拆过玩具风扇里的,转子缩水硅钢厚度只有一半。

网友:
@温力口,举报有人诋毁温总的名声哈哈哈

网友:
至少20几年了,结构没变过

网友:
哈哈,一样的,小时候就是想要这么个小电机,觉得好神奇

网友:
做个电动车来玩吧

网友:
小时候的最爱啊,我还用铜丝做过电刷,后来拆的次数多了铁皮和塑料之间的固定坏了

网友:
这个文章已经不忍直视了。

网友: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温总好像有捡电机做跳蛋的爱好啊

网友:
是不是电剃须刀上的电机

网友:
玩具上的小电机只有拆铜线的价值了。

网友A:
人奸同学又准备折腾跳蛋了。。。。。。

网友:
转子不错,只能拆点铜线了

网友:
小电机,实际不能用了(比如烧了线圈、整流片磨穿等),不要扔了,中间那个轴是好东西,钢材很好的,拿来磨个小冲子或者高硬度的钢针,是极好的,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奸同学又准备折腾跳蛋了。。。。。。

这个没劲儿

网友:
求高手解答:
这样的小直流电机,一种是本文所讲的扁平电机,永磁体是两片装,用手拧动时感觉阻力较大;另一种是圆柱形电机 ,永磁体是一块磁铁弄成圆形,用手拧动时感觉阻力较小,有时永磁体还是软材料磁体,用指甲一划就划出一条印。
请问,扁平电机和圆柱形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130进口的还是很不错的。扭力大,电流小。

网友:
小孩玩具里头的电机,只要电刷好,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