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arduino ide 玩 STM32F103C8T6 报错

楼主(2019-04-05):
用STM32F103C8T6最小板搭了个 arduino ide 用范例点个板上的小灯上传都可以的,但是选用U8G2的范例直接编译都会错,请教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谢谢!

Arduino:1.8.8 (Windows 7), 开发板:"Generic STM32F103C series, STM32F103C8 (20k RAM. 64k Flash), STM32duino bootloader, 72Mhz (Normal), Smallest (default)"

D:\Program Files (x86)\arduino-1.8.8-windows\arduino-1.8.8\portable\sketchbook\libraries\U8g2\examples\u8x8\HelloWorld\HelloWorld.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HelloWorld:213:3: error: 'u8x8'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u8x8.begin();

   ^

D:\Program Files (x86)\arduino-1.8.8-windows\arduino-1.8.8\portable\sketchbook\libraries\U8g2\examples\u8x8\HelloWorld\HelloWorld.ino: In function 'void loop()':

HelloWorld:221:3: error: 'u8x8'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u8x8.setFont(u8x8_font_chroma48medium8_r);

   ^

"Wire.h" 对应多个库
已使用: D:\Program Files (x86)\arduino-1.8.8-windows\arduino-1.8.8\hardware\STM32-master\STM32F1\libraries\Wire
未使用:D:\Program Files (x86)\arduino-1.8.8-windows\arduino-1.8.8\hardware\STM32-master\STM32F1\libraries\WireSlave
exit status 1
'u8x8'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网友A:
好像是u8g2库下的 u8x8 调用方式出错,建议贴出完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u8g2库下的 u8x8 调用方式出错,建议贴出完整程序

程序就是里面的范例,我只是调出来,然后验证一下,STM32F103C8T6板都没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就是里面的范例,我只是调出来,然后验证一下,STM32F103C8T6板都没接上! ...

/*

  16x16Font.ino

  Demonstration for 16x16 pixel fonts.
  Several fonts are included in the example.

  Universal 8bit Graphics Library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2/)

  Copyright (c) 2016, olikraus@gmai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x8lib.h>

#ifdef U8X8_HAVE_HW_SPI
#include <SPI.h>
#endif

// Please UNCOMMENT one of the contructor lines below
// U8x8 Contructor List
// The complete list is available here: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2/wiki/u8x8setupcpp
// Please update the pin numbers according to your setup. Use U8X8_PIN_NONE if the reset pin is not connected
//U8X8_NULL u8x8;        // null device, a 8x8 pixel display which does nothing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4W_HW_SPI u8x8(/* cs=*/ 6, /* dc=*/ 4, /* reset=*/ 12);        // Arduboy (DevKit)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4W_HW_SPI u8x8(/* cs=*/ 12, /* dc=*/ 4, /* reset=*/ 6);        // Arduboy 10 (Production, Kickstarter Edition)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3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reset=*/ 8);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SSD1306_128X64_ALT0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same as the NONAME variant, but may solve the "every 2nd line skipped" problem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SW_I2C u8x8(/* clock=*/ 2, /* data=*/ 0, /* reset=*/ U8X8_PIN_NONE);               // Digispark ATTiny85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SW_I2C u8x8(/* clock=*/ SCL, /* data=*/ SDA, /* reset=*/ U8X8_PIN_NONE);   // OLEDs without Reset of the Display
//U8X8_SSD1306_128X64_VCOMH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same as the NONAME variant, but maximizes setContrast() range
//U8X8_SSD1306_128X64_ALT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same as the NONAME variant, but may solve the "every 2nd line skipped" problem
//U8X8_SH1106_128X64_NONAME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H1106_128X64_NONAME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SH1106_128X64_VCOMH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same as the NONAME variant, but maximizes setContrast() range
//U8X8_SH1106_128X64_WINSTAR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same as the NONAME variant, but uses updated SH1106 init sequence
//U8X8_SH1106_72X40_WISE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H1107_64X12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H1107_128X12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H1107_128X128_HW_I2C u8x8(/* reset=*/ 8);
//U8X8_SH1107_PIMORONI_128X128_HW_I2C u8x8(/* reset=*/ 8);
//U8X8_SH1107_SEEED_96X96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H1108_160X16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6_128X32_UNIVISION_SW_I2C u8x8(/* clock=*/ SCL, /* data=*/ SDA, /* reset=*/ U8X8_PIN_NONE);   // Adafruit Feather ESP8266/32u4 Boards + FeatherWing OLED
//U8X8_SSD1306_128X32_UNIVISION_SW_I2C u8x8(/* clock=*/ 21, /* data=*/ 20, /* reset=*/ U8X8_PIN_NONE);   // Adafruit Feather M0 Basic Proto + FeatherWing OLED
//U8X8_SSD1306_128X32_UNIVISION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Adafruit ESP8266/32u4/ARM Boards + FeatherWing OLED
//U8X8_SSD1306_128X32_UNIVISION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clock=*/ SCL, /* data=*/ SDA);   // pin remapping with ESP8266 HW I2C
//U8X8_SSD1306_128X32_WINSTAR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clock=*/ SCL, /* data=*/ SDA);   // pin remapping with ESP8266 HW I2C
//U8X8_SSD1306_64X48_ER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EastRising 0.66" OLED breakout board, Uno: A4=SDA, A5=SCL, 5V powered
//U8X8_SSD1306_48X64_WINSTAR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SSD1306_64X32_NONAME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SSD1306_64X32_1F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SSD1306_96X16_ER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EastRising 0.69"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6800 u8x8(13, 11, 2, 3, 4, 5, 6, A4, /*enable=*/ 7, /*cs=*/ 10, /*dc=*/ 9, /*reset=*/ 8);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8080 u8x8(13, 11, 2, 3, 4, 5, 6, A4, /*enable=*/ 7, /*cs=*/ 10, /*dc=*/ 9, /*reset=*/ 8);
//U8X8_SSD1309_128X64_NONAME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9_128X64_NONAME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9_128X64_NONAME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9_128X64_NONAME2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17_96X96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not tested, not confirmed
//U8X8_SSD1317_96X96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not tested, not confirmed
//U8X8_SSD1318_128X96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18_128X96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2_NHD_256X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2_NHD_256X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2_NHD_128X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2_NHD_128X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5_NHD_128X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5_NHD_128X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0323_OS1280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0323_OS1280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6_ER_256X3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experimental driver for ER-OLED018-1
//U8X8_SSD1327_SEEED_96X96_SW_I2C u8x8(/* clock=*/ SCL, /* data=*/ SDA, /* reset=*/ U8X8_PIN_NONE);        // Seeedstudio Grove OLED 96x96
//U8X8_SSD1327_SEEED_96X96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 Seeedstudio Grove OLED 96x96
//U8X8_SSD1327_EA_W12812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7_EA_W12812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7_MIDAS_128X12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7_MIDAS_128X12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9_128X96_NONAME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29_128X96_NONAME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5_128X32_NONAME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5_128X32_NONAME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5_128X32_ADAFRUIT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5_128X32_ADAFRUIT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5_128X64_ADAFRUIT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SD1305_128X64_ADAFRUIT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KS0108_128X64 u8x8(8, 9, 10, 11, 4, 5, 6, 7, /*enable=*/ 18, /*dc=*/ 17, /*cs0=*/ 14, /*cs1=*/ 15, /*cs2=*/ U8X8_PIN_NONE, /* reset=*/  U8X8_PIN_NONE);         // Set R/W to low!
//U8X8_KS0108_ERM19264 u8x8(8, 9, 10, 11, 4, 5, 6, 7, /*enable=*/ 18, /*dc=*/ 17, /*cs0=*/ 14, /*cs1=*/ 15, /*cs2=*/ 16, /* reset=*/  U8X8_PIN_NONE);         // Set R/W to low!
//U8X8_UC1701_EA_DOGS10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701_EA_DOGS102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PCD8544_84X4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Nokia 5110 Display
//U8X8_PCD8544_84X4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Nokia 5110 Display
//U8X8_PCF8812_96X65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Could be also PCF8814
//U8X8_PCF8812_96X65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Could be also PCF8814
//U8X8_HX1230_96X68_3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reset=*/ 8);
//U8X8_HX1230_96X6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EA_DOGM12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EA_DOGM12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64128N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64128N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EA_DOGM13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U8X8_PIN_NONE);        // DOGM132 Shield
//U8X8_ST7565_EA_DOGM132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U8X8_PIN_NONE);        // DOGM132 Shield
//U8X8_ST7565_ZOLEN_128X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ZOLEN_128X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LM6059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Adafruit ST7565 GLCD
//U8X8_ST7565_LM6059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Adafruit ST7565 GLCD
//U8X8_ST7565_LX128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LX128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ERC128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ERC128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ERC12864_ALT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contrast improved version for ERC12864
//U8X8_ST7565_ERC12864_ALT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 contrast improved version for ERC12864
//U8X8_ST7565_NHD_C1283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NHD_C12832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NHD_C128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NHD_C128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JLX128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5_JLX128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PI_132X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7, /* dc=*/ 9, /* reset=*/ 8);  // Pax Instruments Shield, LCD_BL=6
//U8X8_ST7567_PI_132X64_4W_HW_SPI u8x8(/* cs=*/ 7, /* dc=*/ 9, /* reset=*/ 8);  // Pax Instruments Shield, LCD_BL=6
//U8X8_ST7567_JLX128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7,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JLX12864_4W_HW_SPI u8x8(/* cs=*/ 7,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ENH_DG1280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ENH_DG1280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ENH_DG128064I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ENH_DG128064I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67_64X32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ST75256_JLX172104_4W_SW_SPI u8x8(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17210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19296_4W_SW_SPI u8x8(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19296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56128_4W_SW_SPI u8x8(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56128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56160_4W_SW_SPI u8x8(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5616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40160_4W_SW_SPI u8x8(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4016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256_JLX25664_2ND_HW_I2C u8x8(/* reset=*/ 8);        // Due, 2nd I2C
//U8X8_NT7534_TG12864R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NT7534_TG12864R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ST7588_JLX12864_SW_I2C u8x8(/* clock=*/ SCL, /* data=*/ SDA, /* reset=*/ 5);
//U8X8_ST7588_JLX12864_HW_I2C u8x8(/* reset=*/ 5);
//U8X8_IST3020_ERC19264_6800 u8x8(44, 43, 42, 41, 40, 39, 38, 37,  /*enable=*/ 28, /*cs=*/ 32, /*dc=*/ 30, /*reset=*/ 31); // Connect WR pin with GND
//U8X8_IST3020_ERC19264_8080 u8x8(44, 43, 42, 41, 40, 39, 38, 37,  /*enable=*/ 29, /*cs=*/ 32, /*dc=*/ 30, /*reset=*/ 31); // Connect RD pin with 3.3V
//U8X8_IST3020_ERC192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601_128X3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601_128X32_3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reset=*/ 8);
//U8X8_UC1604_JLX192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604_JLX19264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608_ERC24064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Due, SW SPI, ERC24064-1 Test Board
//U8X8_UC1608_ERC24012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608_240X12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U8X8_UC1610_EA_DOGXL16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UC1610_EA_DOGXL160_4W_HW_SPI u8x8(/* cs=*/ 10, /* dc=*/ 9, /* reset=*/  U8X8_PIN_NONE);
//U8X8_UC1611_EA_DOGM240_2ND_HW_I2C u8x8(/* reset=*/ 8);        // Due, 2nd I2C, DOGM240 Test Board
//U8X8_UC1611_EA_DOGM24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SW SPI, Due DOGXL240 Test Board
//U8X8_UC1611_EA_DOGXL240_2ND_HW_I2C u8x8(/* reset=*/ 8);        // Due, 2nd I2C, DOGXL240 Test Board
//U8X8_UC1611_EA_DOGXL24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SW SPI, Due DOGXL240 Test Board
//U8X8_UC1611_EW50850_8080 u8x8(8, 9, 10, 11, 4, 5, 6, 7,  /*enable=*/ 18, /*cs=*/ 3, /*dc=*/ 16, /*reset=*/ 16); // 240x160, Connect RD/WR1 pin with 3.3V, CS is aktive high
//U8X8_UC1638_160X128_4W_HW_SPI u8x8(/* cs=*/ 2, /* dc=*/ 3, /* reset=*/ 4);          // Not tested
//U8X8_SSD1606_172X72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eInk/ePaper Display
//U8X8_SSD1607_200X20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eInk/ePaper Display, original LUT from embedded artists
//U8X8_SSD1607_GS_200X20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Good Display
//U8X8_SSD1607_WS_200X200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Waveshare
//U8X8_IL3820_296X12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eInk/ePaper Display, original LUT
//U8X8_IL3820_V2_296X128_4W_SW_SPI u8x8(/*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eInk/ePaper Display, optimized (lesser screen flicker)

// End of constructor list

void setup(void)
{
  /* U8g2 Project: SSD1306 Test Board */
  //pinMode(10, OUTPUT);
  //pinMode(9, OUTPUT);
  //digitalWrite(10, 0);
  //digitalWrite(9, 0);

  /* U8g2 Project: KS0108 Test Board */
  //pinMode(16, OUTPUT);
  //digitalWrite(16, 0);

  u8x8.begin();

}

void loop(void)
{
  u8x8.setFont(u8x8_font_px437wyse700a_2x2_r);
  u8x8.drawString(0, 0, "ABC defg");

  u8x8.setFont(u8x8_font_px437wyse700b_2x2_r);
  u8x8.drawString(0, 2, "ABC defg");

  u8x8.refreshDisplay();                // only required for SSD1606/7
  delay(20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

  16x16Font.ino

驱动没有正常初始化

// U8x8 Contructor List  下面的是支持的显示驱动芯片,你没有选择指定是用的那种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正常初始化

// U8x8 Contructor List  下面的是支持的显示驱动芯片,你没有选择指定是用 ...

请问这一句如何加进去?  谢谢!

U8X8_ST7565_JLX12864_4W_SW_SPI u8x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一句如何加进去?  谢谢!

U8X8_ST7565_JLX12864_4W_SW_SPI u8x8

去掉前面的 //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前面的 // 就可以了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

  IconMenu.ino

  This is an interactive demo and requires "next", "prev" and "select" button.
  Minimum height of the display should be 64.

  Universal 8bit Graphics Library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2/)

  Copyright (c) 2016, olikraus@gmai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g2lib.h>

#ifdef U8X8_HAVE_HW_SPI
#include <SPI.h>
#endif
#ifdef U8X8_HAVE_HW_I2C
#include <Wire.h>
#endif

/*
  U8g2lib Example Overview:
    Frame Buffer Examples: clearBuffer/sendBuffer. Fast, but may not work with all Arduino boards because of RAM consumption
    Page Buffer Examples: firstPage/nextPage. Less RAM usage, should work with all Arduino boards.
    U8x8 Text Only Example: No RAM usage,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display controller. No graphics, 8x8 Text only.

*/

U8G2_ST7565_LM6059_F_4W_SW_SPI u8g2(U8G2_R0,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 Adafruit ST7565 GLCD

void setup(void) {

  // DOGS102 Shield (http://shieldlist.org/controlconnection/dogs102)
  // u8g2.begin(/* menu_select_pin= */ 5, /* menu_next_pin= */ 4, /* menu_prev_pin= */ 2, /* menu_home_pin= */ 3);

  // DOGM128 Shield (http://shieldlist.org/schmelle2/dogm128) + DOGXL160 Shield
  u8g2.begin(/* menu_select_pin= */ 2, /* menu_next_pin= */ 3, /* menu_prev_pin= */ 7, /* menu_home_pin= */ 8);

  // MKR Zero Test Board
  u8g2.begin(/*Select=*/ 0, /*Right/Next=*/ 1, /*Left/Prev=*/ 2, /*Up=*/ 4, /*Down=*/ 3, /*Home/Cancel=*/ A6);

  // Arduboy
  //u8g2.begin(/*Select=*/ A0, /*Right/Next=*/ 5, /*Left/Prev=*/ 9, /*Up=*/ 8, /*Down=*/ 10, /*Home/Cancel=*/ A1); // Arduboy DevKit
  //u8g2.begin(/*Select=*/ 7, /*Right/Next=*/ A1, /*Left/Prev=*/ A2, /*Up=*/ A0, /*Down=*/ A3, /*Home/Cancel=*/ 8); // Arduboy 10 (Production)

  u8g2.setFont(u8g2_font_6x12_tr);
}

struct menu_entry_type
{
  const uint8_t *font;
  uint16_t icon;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menu_state
{
  int16_t menu_start;                /* in pixel */
  int16_t frame_position;                /* in pixel */
  uint8_t position;                        /* position, array index */
};

/*
  Icon configuration
  Width and height must match the icon font size
  GAP: Space between the icons
  BGAP: Gap between the display border and the cursor.
*/
#define ICON_WIDTH 32
#define ICON_HEIGHT 32
#define ICON_GAP 4
#define ICON_BGAP 16
#define ICON_Y 32+ ICON_GAP

struct menu_entry_type menu_entry_list[] =
{
  { u8g2_font_open_iconic_embedded_4x_t, 65, "Clock Setup"},
  { u8g2_font_open_iconic_embedded_4x_t, 66, "Gear Game"},
  { u8g2_font_open_iconic_embedded_4x_t, 67, "Flash Light"},
  { u8g2_font_open_iconic_embedded_4x_t, 68, "Home"},
  { u8g2_font_open_iconic_embedded_4x_t, 72, "Configuration"},
  { NULL, 0, NULL }
};

int8_t button_event = 0;                // set this to 0, once the event has been processed

void check_button_event(void)
{
  if ( button_event == 0 )
    button_event = u8g2.getMenuEvent();
}

void draw(struct menu_state *state)
{
  int16_t x;
  uint8_t i;
  x = state->menu_start;
  i = 0;
  while( menu_entry_list.icon > 0 )
  {
    if ( x >= -ICON_WIDTH && x < u8g2.getDisplayWidth() )
    {
      u8g2.setFont(menu_entry_list.font);
      u8g2.drawGlyph(x, ICON_Y, menu_entry_list.icon );
    }
    i++;
    x += ICON_WIDTH + ICON_GAP;
    check_button_event();
  }
  u8g2.drawFrame(state->frame_position-1, ICON_Y-ICON_HEIGHT-1, ICON_WIDTH+2, ICON_WIDTH+2);
  u8g2.drawFrame(state->frame_position-2, ICON_Y-ICON_HEIGHT-2, ICON_WIDTH+4, ICON_WIDTH+4);
  u8g2.drawFrame(state->frame_position-3, ICON_Y-ICON_HEIGHT-3, ICON_WIDTH+6, ICON_WIDTH+6);
  check_button_event();
}

void to_right(struct menu_state *state)
{
  if ( menu_entry_list[state->position+1].font != NULL )
  {
    if ( (int16_t)state->frame_position+ 2*(int16_t)ICON_WIDTH + (int16_t)ICON_BGAP < (int16_t)u8g2.getDisplayWidth() )
    {
      state->position++;
      state->frame_position += ICON_WIDTH + (int16_t)ICON_GAP;
    }
    else
    {
      state->position++;
      state->frame_position = (int16_t)u8g2.getDisplayWidth() - (int16_t)ICON_WIDTH - (int16_t)ICON_BGAP;
      state->menu_start = state->frame_position - state->position*((int16_t)ICON_WIDTH + (int16_t)ICON_GAP);
    }
  }
}

void to_left(struct menu_state *state)
{
  if ( state->position > 0 )
  {
    if ( (int16_t)state->frame_position >= (int16_t)ICON_BGAP+(int16_t)ICON_WIDTH+ (int16_t)ICON_GAP )
    {
      state->position--;
      state->frame_position -= ICON_WIDTH + (int16_t)ICON_GAP;
    }
    else
    {
      state->position--;
      state->frame_position = ICON_BGAP;
      state->menu_start = state->frame_position - state->position*((int16_t)ICON_WIDTH + (int16_t)ICON_GAP);
    }
  }
}

uint8_t towards_int16(int16_t *current, int16_t dest)
{
  if ( *current < dest )
  {
    (*current)++;
    return 1;
  }
  else if ( *current > dest )
  {
    (*current)--;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_t towards(struct menu_state *current, struct menu_state *destination)
{
  uint8_t r = 0;
  uint8_t i;
  for( i = 0; i < 6; i++ )
  {
    r |= towards_int16( &(current->frame_position), destination->frame_position);
    r |= towards_int16( &(current->menu_start), destination->menu_start);
  }
  return r;
}

struct menu_state current_state = { ICON_BGAP, ICON_BGAP, 0 };
struct menu_state destination_state = { ICON_BGAP, ICON_BGAP, 0 };

void loop(void) {
  do
  {
    u8g2.firstPage();
    do
    {
      draw(&current_state);
      u8g2.setFont(u8g2_font_helvB10_tr);
      u8g2.setCursor((u8g2.getDisplayWidth()-u8g2.getStrWidth(menu_entry_list[destination_state.position].name))/2,u8g2.getDisplayHeight()-5);
      u8g2.print(menu_entry_list[destination_state.position].name);
      check_button_event();
      delay(10);
    } while( u8g2.nextPage() );
    if ( button_event == U8X8_MSG_GPIO_MENU_NEXT )
      to_right(&destination_state);
    if ( button_event == U8X8_MSG_GPIO_MENU_PREV )
      to_left(&destination_state);
    if ( button_event == U8X8_MSG_GPIO_MENU_SELECT )
    {
      u8g2.setFont(u8g2_font_helvB10_tr);
      u8g2.userInterfaceMessage("Selection:", menu_entry_list[destination_state.position].name, "", " Ok ");
    }
    if ( button_event > 0 )        // all known events are processed, clear event
      button_event = 0;
  } while ( towards(&current_state, &destination_state) );
}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12864lcd__arduino__--IconMenu:71:107: error: 'A6'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Wire.h" 对应多个库
已使用: D:\Program Files (x86)\arduino-1.8.8-windows\arduino-1.8.8\hardware\STM32-master\STM32F1\libraries\Wire
未使用:D:\Program Files (x86)\arduino-1.8.8-windows\arduino-1.8.8\hardware\STM32-master\STM32F1\libraries\WireSlave
exit status 1
'A6'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网友:
虽然你贴的,我这里看着很多乱码,看'A6'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提示,应该也是犯了低级错误,你好好检查下你的代码吧,应该是端口定义有问题
void setup(void) 处好像有问题,仔细检查下,把无用的都删除,更方便自己检查

说明下,我也是小白,只是偶尔感兴趣,会捣鼓下这方面,只会基础的东西,给你个建议,每次写代码即使有例程,最好也自己对照写,不要照搬

网友:
用网站内华为老大的ide试试

网友B:
u8g2 有无数个驱动,要在前面先选择你的那个屏幕的驱动,然后去掉 //
然后就可以了

我下载程序还是用的stlink.... TB 6块钱包邮。。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g2 有无数个驱动,要在前面先选择你的那个屏幕的驱动,然后去掉 //
然后就可以了

用 u8g2 案例 测试没资料的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