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触摸开关如何改按键开关

楼主(2019-04-05):
这种触摸开关的板子可不可以改成按键开关

网友A:
好不容易升级成触摸按键,你又要改回去?

网友:
改了成本很高,要改电路。还不如重新买块板子。

网友:
改来干嘛啊

网友:
按道理是会的,触摸弹簧连接到一个芯片,经过运算放大后控制可控硅导通,芯片输出的信号脚找到就行了,其它就好办了。我这只是纸上谈兵,实际应该有差别。

网友:
拆了弹簧,搞个微动开关一端连接弹簧焊盘,另一端接个几M电阻接地,试试能不能用,不能用再慢慢减少电阻试试,我乱猜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不容易升级成触摸按键,你又要改回去?

有时候触摸的确没按键好用

网友(2020-05-20):
有没找到方案

网友:
可以改是肯定的。
需要将按键开关串联高阻值电阻接在触摸点与电源之间或与地线之间~由试验结果来确定。

网友C:
什么触摸芯片,刚改了一个,直接输出脚飞线接1k电阻和地线连接,就默认是触摸接通状态。我的有效信号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是我改的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触摸的确没按键好用

这个微动触摸的冷了不能用,潮了不能用,太讨厌了,我也想改掉,大佬们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
如果不动原电路,触摸改按键要用双稳态开关,比如下面这种,成本高,反而看起来先进的触摸还便宜

网友:
对电子一窍不通,只会玩成品

网友D:
想彻底改回去,一个双控开关就解决了,注意自己盯着点壶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彻底改回去,一个双控开关就解决了,注意自己盯着点壶开了

也就是说能跳过执行电路,直接并上一路开关到电机前面对吧?

网友:
我最近也被一个新飞的油烟机整疯了,那种电容感应触摸按键,温度低于10度没反应

网友:
尤其是现在车上的大屏,按键用触摸的,自以为很先进,其实比实体键更落后,实体可以盲按,触摸的你要看一眼很容易就挂掉了.

网友:
触摸的防水好啊,摸之前暖暖手,擦干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C:
什么触摸芯片,刚改了一个,直接输出脚飞线接1k电阻和地线连接,就默认是触摸接通状态。我的有效信号是低电 ...

是不是飞线到电阻和地线导通就是 模拟了 触摸开关
那是不是也可以 用遥控通断模块(如图)
串上合适的电阻就可以实现 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