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多媒体多功能键盘折腾维修(Logitech MK140)

楼主(2019-04-05):
『X拆解』罗技多媒体多功能键盘折腾维修
朋友给的罗技键鼠一套,喜欢用的原因之一,鼠标光栅无声滚轮,并且没有红灯光污染,于是乎,用到现在,鼠标挂了。。还剩一个键盘还在服役

某天键盘发现部分组合按键、同一区域无法使用,判断接触不良。先欣赏一下键盘细节吧

背面简单,处女是我捅破的。

扒开很简单,几个螺丝卸掉就行,细节很强大,磁环防干扰

无一例外牛屎块

多媒体功能区域

薄膜键盘,跟了我至少快十年。虽然到我手上不玩游戏了。

用酒精清理无效果,只能慢慢找,从失效按键开始用电阻通断档慢慢排查

发现灼烧处

咨询了坛友给出方法,用头发丝铜线黏住即可

打个弯,两头打个结,免得接触不良

用透明胶固定后装机测试,失效区域瞬间恢复,组装完放在家里继续吃灰。。

网友A:
粘住的接触可靠吗,会不会紧要关头按下去没反应

网友:
有机械键盘还折腾这个干嘛

网友:
现在的键盘多是用牛屎芯片,硬芯片较少见。

网友:
铜线太粗了,而且两头绝不应该在弯曲了。直接用较细的铜线,按照原来的印刷线路校正好,然后再覆盖胶带,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
这线的直径容易造成线间短路~

网友:
估计粘好也用不久,用导电胶差不多

网友:
二奶机同款键盘路过

网友:
曾经用透明胶带压过,没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
这玩意应该用银漆描一下

网友:
潮湿环境 时间长了氧化断线~

网友:
谢谢分享。。。。好八连的作风代代传。。。。

网友:
氧化银能焊接上也算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住的接触可靠吗,会不会紧要关头按下去没反应

透明胶直接固定,除非暴力,否则绝对不会丢失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