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Gi945黑群晖完美改造

楼主(2019-04-05):
GI945装黑群晖,虽然上不了高版本,但作为用家存储与下载机,小巧,性价比高。先上图

改造过程:
1、刷解锁BIOS;加装SATA电源线;
2、SATA数据线改造;
3、散热片处理,割掉两排;
4、选择笔记本硬盘(必须要7MM薄盘),硬盘组装;
5、安装黑群5.0,做免U盘二合一启动,洗白;

洗白图:

欢迎玩家交流,技术交流或购买成品请闲鱼上联系

网友:
这玩业夏天实际用起来很热,烫手,硬盘会挂掉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内置风扇,挺让人头疼的

网友:
这个更适合做软路由,做NAS担心硬盘。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器,平时存些东西网络播放还是挺好的。
建议不要把硬盘放在里面,而且你这个还挨着散热片,硬盘抗不住的,热坏了得不偿失
我是在外壳上钻几个洞,放上4个铜柱,把硬盘通过铜柱挂在机箱侧面,这样能保证散热又是一体的;电源线和SATA线通过在顶上打洞伸出来
笔记本硬盘电源好像有5V就够了,可以直接从你的图上SATA接口上面的4针插座取电。

网友:
在用,挂个sata盘 装个debian x86,samba共享,bt下载

网友A:
请教楼主,怎么洗白的呀,早在用了,就是没洗白

网友B:
能测试一下这机实际功耗多少?网卡是什么网卡?
我想买两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试一下这机实际功耗多少?网卡是什么网卡?
我想买两个玩玩。。

千兆网卡,8111的吧,实际功耗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怎么洗白的呀,早在用了,就是没洗白

洗白上闲鱼

网友C:
我的这个是今天打算用ide排线接并口硬盘,但是一接上ide的线,就不能开机了,拔掉就好了,硬盘还没接,光是接的线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是今天打算用ide排线接并口硬盘,但是一接上ide的线,就不能开机了,拔掉就好了,硬盘还没接,光是 ...

ide硬盘是电子盘???电子盘可以5v,3.5机械盘的话需要12v 吧

网友:
945 cpu 估计是n270吧!!!!10w功耗不止吧!!目测15w-19w

网友:
用3.5转2.5支架,再用双面胶将3.5支架粘在机底,硬盘温度不高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是今天打算用ide排线接并口硬盘,但是一接上ide的线,就不能开机了,拔掉就好了,硬盘还没接,光是 ...

貌似说 电子盘的 供电不足, 带不起这个IDE 硬盘

我也想利用一下手里的IDU 笔记本硬盘 。。。

网友D:
这机器,我买了俩,一个用于烧录芯片,另一台现在用垃圾SSD装最新版的WIN10LTSC2019,做家庭共享的NAS,兼下载,速度勉强刚刚够用,不过开了百度网盘下载之后,经常会出现网络里访问不到共享了。

散热很重要:把前后两面的塑料挡板卸掉,不要用了,反正里边还有金属孔的防护,但是有利于散热,如果还觉得温度高,可以在外壳上固定一个8cm左右的12V风扇,然后用5V供电,这个微微的小风,散热效果非常好,但是又是绝对的低噪声(比机械硬盘的噪音还要低得多,耳朵 贴近才能听到),5V供电时的电流约100mA,才0.5W的功耗,1个月不到半度电。

网友:
我选择外挂硬盘,散热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我买了俩,一个用于烧录芯片,另一台现在用垃圾SSD装最新版的WIN10LTSC2019,做家庭共享的NAS,兼 ...

请问WIN10LTSC2019用什么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WIN10LTSC2019用什么激活的?

请搜索:亦是美网络

网友(2019-05-06):
我也撸了2个,外置硬盘,温度还可以接受。
免U盘引导后,电源管理里硬盘休眠设置不了是什么原因?已选休眠时间就跳到ups页

网友:
我有一个升腾Gi945,带4g电子硬盘,可直接通过U盘启动,里面安装精简版win7,目前想改成黑群里,有一个想挂一个2t的2.5寸硬盘。
现在我感觉就的启动一定要u盘启动,其他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1、刷解锁BIOS;加装SATA电源线; 为什么刷BIOS? 怎么刷解锁BIOS?
2、SATA数据线改造;   SATA数据线为什么要改造,普通SATA数据线不能用吗?
3、散热片处理,割掉两排;
4、选择笔记本硬盘(必须要7MM薄盘),硬盘组装;
5、安装黑群5.0,做免U盘二合一启动,洗白;  怎么做免U盘二合一启动? 怎么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