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充电路板

楼主(2019-04-05):
车充电路板

IC还带一小片黄铜散热片

散热片拆了

IC是34063API

IC输出0.3V~40V 1.5A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输出电感

带指示灯

USB接口空焊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看起来功率比较小

网友:
这种造型的好像是公模,一般标识1A输出,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