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笔记本电池报废了,等有空拆了再做个充电宝吧

楼主(2019-04-05):
祸不单行啊,近来我自己的烂板子折腾的焦头烂额的,还没好利索,小孩舅又送来他的好久不用的烂本子一个(电池估计被他快饿死了),垃圾的神舟的K580D-I7 D1,屏幕被他摔右侧轻微花屏了,不能开机,到了我这等一等一的乱搞的高手这里,立马发现拆下电池就能正常开机,插上电池10.8v/47.52wh就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电源适配器绝对的没问题,拿了个正常使用中的台达的同款正版的插上也是这样的。所以确认还是电池的问题(昨晚我手贱,屏幕被我捣鼓坏了,mmp的)唉。。。。。。本来就的贴钱的货,这倒好,正式的贴吧,不过也不是外人,自己家的内弟嘛, 这钱赔的心甘情愿还主动的不得了。

扯远了,还是扯回来吧,我上图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池咋回事,总不能还拆了要电池吧,我有一堆杂牌正牌的18650了,每个对应电池的现在剩余的单独电压和电池串接方式走向也标示在图上了,貌似整体电压在7.23V,不知道我测量是否正确。谢谢各位帮忙。

看看  我就是这样干的,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咸菜,只好拿万用表的指针绑一块,每个按照时间算可以充35分钟到下班可以6个电池充一轮,就算是电池锁死也不能影响电脑开机啊,这破电脑,zhe's   看看十三楼

网友A:
电池电压偏低,估计是过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偏低,估计是过放了吧

怎么搞  一个一个的充  多大电压和电流的充?话又说回来  就算一点电量都没了,也不能影响开机啊 ,这垃圾的神舟,拆开以后看做工,见tnd傻大憨粗的dell的上网本提鞋都嫌弃他手指头太粗。以后再也不买什么神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  一个一个的充  多大电压和电流的充?

最好不要拆,很多笔记本电池带保护芯片,芯片不能断电,一断电就锁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搞  一个一个的充  多大电压和电流的充?话又说回来  就算一点电量都没了,也不能影响开机啊 ,这垃圾 ...

绕过保护板用可调电源给你的电池充电试试,电压电流设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如果不好单节充就整个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过保护板用可调电源给你的电池充电试试,电压电流设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如果不好单节充就整个充 ...

,貌似整体电压在7.23V,不知道我测量是否正确,我也想这么干,一个个的充保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整体电压在7.23V,不知道我测量是否正确,我也想这么干,一个个的充保险 ...

网上找到的,供你参考,充电电压比你电池上的电压参数低一点就可以,不是单节电池上的电压,是大塑料壳子上的电压参数,你看看壳子上有没有印:
-----------------------------------------------
抢救方法是:打开电池外壳,千万不能把电池和保护老板分离,然后找一电源,电压比电池低一点就可以,如电池外面写的是12V,就把电源调到11V,那样安全,找到电池正负极,把电源正负极连到电池上充电,就是跳过保护板直充,有半个小时就够,把电池壳装回去放到电脑上,用电脑电源就可以充了,多数能恢复,操作过程要当心,避免电池和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A:
刚看了下你电池是10.8V,那么你用9V或者10V充应该是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供你参考,充电电压比你电池上的电压参数低一点就可以,不是单节电池上的电压,是大塑料壳子 ...

哈哈  兄弟  这个难不住我,就地取材了,一个个充吧,这样保险,没有工具,我现场钻木取火自己制作了,拿万用表的两根线绑起来,我是有备而来的,我带着锂电池充电器呢,不过我这都一冲两个的,现在一个个来吧,每个我打算充35分钟,正好6个电池一轮下来正好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下你电池是10.8V,那么你用9V或者10V充应该是很安全的

可调电源我放家里了,只能这样慢慢来了,一个个强行的轮奸它了

网友B:
现在都低于3V了,电池板锁死了,得从电芯挨个充电,甭管电流,反正就加4.2V,电流该多大就多大,充平了就没电流了,逐个抬高电压,然后,装回去,让机器自己识别,希望别锁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兄弟  这个难不住我,就地取材了,一个个充吧,这样保险,没有工具,我现场钻木取火自己制作了,拿 ...

串充也很安全的,电压合适就行,比如你电池10.8V,你用10V充,当电池电压达到10V时,就充不进去了,不会过充的,充电的原理是两端有电压差才会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低于3V了,电池板锁死了,得从电芯挨个充电,甭管电流,反正就加4.2V,电流该多大就多大,充平了就没 ...

看看  我就是这样干的,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咸菜,只好拿万用表的指针绑一块,每个按照时间算可以充35分钟到下班可以6个电池充一轮,就算是电池锁死也不能影响电脑开机啊,这破电脑,真是气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充也很安全的,电压合适就行,比如你电池10.8V,你用10V充,当电池电压达到10V时,就充不进去了,不会过 ...

看看  我就是这样干的,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咸菜,只好拿万用表的指针绑一块,每个按照时间算可以充35分钟到下班可以6个电池充一轮,就算是电池锁死也不能影响电脑开机啊,这破电脑,zhe's   看看十三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  我就是这样干的,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咸菜,只好拿万用表的指针绑一块,每个按照时间算可以充35分钟到 ...

不错,不过这种电池如果过放的时间很长的话,即便能重新充上电也是不太行了,容量什么的估计会缩减不少,你也别抱太高期望,能不影响开机就算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这种电池如果过放的时间很长的话,即便能重新充上电也是不太行了,容量什么的估计会缩减不少, ...

是的,不过电压还没有低到不能挽救的那一步,每个电池单独来说没有报废,至于整体健康程度令人堪忧,能凑活用就行了

网友C:
有效果 来发个贴 告知一下 ,家里也有电池需要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效果 来发个贴 告知一下 ,家里也有电池需要补电

好的 到时候会特意的通知你结果的,不谢不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到时候会特意的通知你结果的,不谢不谢哈

35分钟过去了,最先充的那一节电压充上去了没?测一下看看充到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分钟过去了,最先充的那一节电压充上去了没?测一下看看充到了多少

好消息  已经升压到10.63v了  黑色的是最新的,回家继续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