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3030r路由器硬改了FALSH为8M的,现在WAN灯微亮,2G灯不亮,其它灯全亮

楼主(2019-04-05):
mw3030r路由器硬改了FALSH为8M的,现在WAN灯微亮,2G灯不亮,其它灯全亮。改过后刷的WDR3320 V2的OPENWRT,可以用,5G信号差,就换回了原4M的flash,上电出问题了。再换8M的也不行了,
换芯片用热风枪吹的,内存没换。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CPU AR9344  AR9287

补充内容 (2019-4-11 19:47):
补充一下各脚电压,看有问题不?
1-5脚电压2.53V,2-4-6电压0V,3-7-8电压3.3V

网友:
lan全亮,系统底层故障,板子断线,cpu内存控制器挂了或者虚焊,这种破板上风枪还吹成这样

网友:
9344固件很少,不要刷

楼主:
?不明白,东西不值钱,DIY的思想深入骨髓,想知道为什么?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网友A:
我2台被我吹内存吹烂了,没这技术,以后不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2台被我吹内存吹烂了,没这技术,以后不玩了

没事,用铬铁就好,谁当年没几个路由器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事,用铬铁就好,谁当年没几个路由器练手。

一共 就八个脚还需要风枪拆焊么,一把电烙铁 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共 就八个脚还需要风枪拆焊么,一把电烙铁 很容易的

我是说拆焊内存,从来都是一把T12解决,连助焊剂都省了,用带药芯的焊丝。

网友:
看下TTL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应该就是flash某些脚有短路或者断路吧

网友:
用烙铁补焊下看看

网友:
这玩意烙铁分分钟就弄好了,根本用不着上风枪

网友D:
你拆下flash 还这故障就是flash问题咯  看看边上有没有吹飞电阻 有没有弄反  flash有没有坏  这玩意有breed还换来换去干嘛 换个大的不就好了 找别人的图对比下

网友E:
先把松香洗干净再说,我之前换内存也总是不行,用酒精把松香洗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下flash 还这故障就是flash问题咯  看看边上有没有吹飞电阻 有没有弄反  flash有没有坏  这玩意有breed ...

拆下flash状况一样,量了电压,1-3脚有2V多,7-8脚3.3V左右。量了其它路由发现1-3无电压,7-8有3.3V左右电压,怀疑是周围电阻坏了。但没有可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松香洗干净再说,我之前换内存也总是不行,用酒精把松香洗掉就好了

内存没换,够用,只换了flash。刷OP后没5G信号,所以又换回了原来的FLASH,然后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flash状况一样,量了电压,1-3脚有2V多,7-8脚3.3V左右。量了其它路由发现1-3无电压,7-8有3.3V ...

网友F:
感觉像是底板出现问题,导致的问题。还有看着cpu好像重新焊过了。是不是cpu的问题?

楼主:
这个够详细,是不是可以通过测各脚电压判断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底板出现问题,导致的问题。还有看着cpu好像重新焊过了。是不是cpu的问题? ...

我用风枪加焊过,没加焊之前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各脚电压,看有问题不?
1-5脚电压2.53V,2-4-6电压0V,3-7-8电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