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与众不同的豪通电动车72转12V转换器

楼主(2019-04-05):
今天拆个有光偶的转换器
外观大同小异

生产日期

里面响动有东西掉了  是个电容

板子正面

把掉的电容插上

MOS和续流二极管

多出的与众不同的光偶

UTC3845和外围电路

431及上下分压电阻  通过调节可以改变电压

上传完毕

网友A:
隔离的? 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的? 算不错了

只有一个电感,不像变压器。

网友(2019-09-05):
这种带431的想把电压调搞几伏的话要改哪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