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14元到手的金田KF11 32G U盘测试并量产

楼主(2019-04-05):
这款金田USB2.0的32G U盘促销价16.9元包邮,通过一淘返利后约14元到手,测试了一下速度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外观做工还行,店家广告说采用了超声波一体化封装

内置数据指示灯,读写时很好看,缺点是白色外壳的U盘灯亮度大了点,都可以作小夜灯用了

该盘采用的是一芯的FC1178BC主控,量产软件很容易找到,闪存是闪迪的TLC芯片,读最快20M/s、写速度一般,最快7.8M/s

一芯FirstChip 1178和1179的主控U盘量产工具2019年最新版将U盘量产成两个分区:USB_CDROM启动盘+USB移动盘,USB_CDROM写入通用PE4.0.ISO系统作启动盘,另一分区作USB盘使用。

总结:这款U盘较适合听歌或做启动盘用。

网友:
最近2.0的优盘好像基本都是一芯+tlc,稳定性还算可以,不过tlc的数据保鲜期太短了,也就用来存歌吧。话说不拆一下么

网友:
这货应该是FC1179的 我有一个26.6元的64G2.0西瓜盘识别出来就是这样 工具不识别 拆开后丝印是fc1179+英特尔TLC黑片 速度慢的一批 连续读写测试28.94/5.71M PC写入2-3M/s OTG写入0.2M/s 用来放电影与系统安装包了 反正不常写入

网友:
2.0 廉价方案基本就这个了,能找到SMI和安国的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