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关于东芝笔记本用戴尔扩展坞的问题

楼主(2019-04-05):
我想问一下我东芝的笔记本想用戴尔的dock扩展坞,这个可以用吗?有的人可以跟我说,接口一样,还有找到驱动就可以用了,不过有的人跟我说,接口的电压不同不能用。

网友:
至少戴尔用自己的扩展坞,不需要驱动就能跑起来。
不过,现在卖二手扩展坞的鱼目混珠的太厉害。我曾经卖过个,老板是真心胆大,卖的时候写USB3.0口5个,实际上一个都没有!就这样还发货,指望能够蒙混过关。

网友:
笔电扩展坞还没有统一的接口标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事儿。
首先,接口的物理尺寸不一定对得上,其次是线序不同,功能就不能用,甚至搞坏机器。

网友(2019-06-29):
肯定是不行,除非主板线序定义一样

网友:
我就有两个老戴尔扩展坞,别说不同牌子了,即使同是戴尔牌子的笔记本,都有不同型号的扩展坞,不通用的,所以其他牌子的笔记本用戴尔扩展坞,我估计没戏了

网友:
如果是新款的雷电扩展坞,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如果是前几代那种底部扩展坞,基本上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