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58TX固态参数无法识别

楼主(2019-04-05):
固态硬盘型号参数如下

型号

量产软件可以识别,但打开参数无法显示

请教高手如何量产!

网友:
这个版本量产不了的,换SM2258XT_MPTool_R0917B

就是镁光的384颗粒,单颗48GB,奇葩颗粒,性能非常低

短接ROM,用我说的版本开卡试试。我已经用NW838双颗粒开卡成功,就是这个版本。但是NW837我没有测试,因为我只有NW838

838是2CE,837是1CE

网友:
838就是内部两个DIE,一个DIE一个CE。相当于两颗837的意思

楼主:
换SM2258XT_MPTool_R0917B版本,也是一样的无法识别参数,请教怎么短接?

楼主:
请教软件能识别,是否还需要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软件能识别,是否还需要短接?

是得 短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