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白菜价购入的质量超级好的大万用分控接线板

楼主(2019-04-05):
自己需要买分控接线板,淘宝转了一圈,买的老款的鸿雁4位分控接线板,大万用,质量还挺好,不比国外进口的或者tcl的差.价格么比现在新出的价格还要低点,但是质量确实好很多,下面放拆解图

楼主:
拆解图大家看看

网友A:
非国标了,现在禁止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国标了,现在禁止销售。

是的,不过质量确实好,很多接口都通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解图大家看看

这个质量很好,全模块化的

网友B:
零火线交叉。没有套黄腊管、螺丝也没加弹片,怪不得淘汰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火线交叉。没有套黄腊管、螺丝也没加弹片,怪不得淘汰掉。

正解,用料好(现在看)但是设计缺陷明显,大功率发热后短路风险较大。

网友D:
求Pm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Pm购买地址

搜下鸿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用料好(现在看)但是设计缺陷明显,大功率发热后短路风险较大。 ...

看着做工很好,一般用不了那么大功率,看中的是分控还有琴键开关,我家的鸿雁琴键开关用了1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火线交叉。没有套黄腊管、螺丝也没加弹片,怪不得淘汰掉。

一个指示灯的线套什么黄蜡管啊,有必要么

网友E:
淘宝找半天找不到!难道我上了假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找半天找不到!难道我上了假淘宝?

手机淘宝搜的,浙江杭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找半天找不到!难道我上了假淘宝?

不能发链接,只能帮你到这了,关键词,鸿雁二手

网友F:
这个还不错,电线功率够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不错,电线功率够粗吗

1mm的,绝对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质量确实好,很多接口都通用,很方便

你只看到铜排了,你不知道国家为什么不让销售?这种插座电流大了会引起火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看到铜排了,你不知道国家为什么不让销售?这种插座电流大了会引起火灾。 ...

家用没人在这插大功率用电器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万用的也没问题,出问题的是山寨货,家里鸿雁和突破的老万用插板这么多年也没问题,就算带电磁炉和电水壶也没有发热打火,用料很关键,楼主这个万用和垃圾公牛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万用主要是铜片裸露,家有小孩还是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