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动扳手的调速开关,准备移植到我自制的小电钻上

楼主(2019-04-05):
在建筑工地上捡的,不知道在外面经历了多少寒暑,刚到手时要多埋汰有多埋汰,这是做完大保健的清爽模样
可以分离,上部是控制正反转的,下部是调速模块
上部有四个接口,要么上下两两相连,要么左右相连

调速部分好像是两档可调,不太确定。而且调速的工作原理没看懂,四个接口怎么样都不连通,也测不到电阻值,熟悉的朋友还请指点一下。

这个是我做的小电钻,虽然可以正反转,但是不能调速度。如果这个开关是好用的,我打算把这个开关移植过去,爽歪歪

网友A:
工地上的基本都是坏的,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B:
可控硅调速的 只能用于交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地上的基本都是坏的,买一个也不贵

有买了的,这个是看着手上有零件,想废物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速的 只能用于交流电源

调速开关的背后有块电路板,拆开看了确实是可控硅,你说我要是用这个调速开关搭配电扇的电机做个砂轮机,有搞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开关的背后有块电路板,拆开看了确实是可控硅,你说我要是用这个调速开关搭配电扇的电机做个砂轮机, ...

电扇的电机不行,必须是串激或者永磁直流电机,比如豆浆机、料理棒的那种220V的永磁电机才行。

网友(2019-10-30):
自制万用表不错呀,圆珠笔做表笔,剃须刀外壳做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