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懒人制作:GPS授时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9-04-05):
1、先是网购必备硬件和银子多了没处花硬件,家里快成垃圾场了。我比较懒买了现成的显示模块,stc单片机、杜邦线和实验板都是原来买的
2、测试硬件,特别是gps模块,我这个回来就是个坏的,找店主有点爱理不理,算了自己修,手摸稳压芯片巨烫,所以才多了个3.3v稳压芯片,换上后,拆掉gps模块上的纽扣电池,模块开始工作。手里没有这一号电池,空着也没关系,反正设计就是让它一直通电工作的。
3、软件部分,将懒人的风格发扬光大,基本就是剪剪拼拼,下面再上程序。

网购硬件

网购硬件

顶视图

顶视图

正视

正视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楼主:
接口:gps接4根线,电源2根,gps的txd接单片机rxd,gps的rxd接单片机txd(也可以不接),max7219显示模块CLK = P2^2;CS  = P2^1;DIN = P2^0;
功能简单:只显示时分秒,只显示时分秒,只显示时分秒,重要的事情说3遍,高手请华丽地飘过!!!
程序使用Keil uVision4编辑

GPS时钟(max7219).rar

网友:
我觉得这才是最实用的单片机时钟,比那些花里胡哨的都强的多…其他的那些应该归类于万年历小型气象站之类的…

网友A:
GY-NEO-6MV2 飞控GPS模块 哪买的给个地址,我怎么找不到这个价 谢谢!

网友:
 GPS授时,新姿势GET!
探索版外壳好评。

楼主:
我买的那家,刚看了涨价了,涨了十块多,自己找一家便宜的买吧,只要是串口的标准码都可以的

网友:
最实用的单片机时钟

网友B:
不错,想知道,这个模块在室内桌面上就能收到卫星信号自动校时吗?始终以为GPS头需要见到天空才能工作。

网友C:
  万能的坛但凡能想到的都有牛人做了。GPS授时。坐等DIY电台电波授时的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想知道,这个模块在室内桌面上就能收到卫星信号自动校时吗?始终以为GPS头需要见到天空才能工作。 ...

我放在室内,窗边的桌子上,注意天线的陶瓷面向上就可以了,我这个没电池,每次开机到出时间都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在室内,窗边的桌子上,注意天线的陶瓷面向上就可以了,我这个没电池,每次开机到出时间都较慢。 ...

不知道功耗怎样呢?如果加一个电池,每天校时一次。

网友D:
室内用GPS还是不理想,直接用ESP8266WIFI模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室内用GPS还是不理想,直接用ESP8266WIFI模块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必须要网络wifi介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坛但凡能想到的都有牛人做了。GPS授时。坐等DIY电台电波授时的钟。 ...

我记得有人做过 放出了的 你看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人做过 放出了的 你看搜索下

感谢分享。老站还真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172
电波模块加中波磁棒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NEO-6MV2 飞控GPS模块 哪买的给个地址,我怎么找不到这个价 谢谢!

一样,为最低都是15.5

网友:
貌似这是一部分原件吧,我想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
简简单单才是真 功能太多意义不大  代替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要网络wifi介入吧?

现在都有WIFI了吧

网友:
乡下山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