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停电无聊,拆tp886n+外接充电宝供电

楼主(2019-04-05):
中午电费用完停电,没电了真的是无聊(主要是路由器断电,没网),闲得无聊想到改路由供电桥接楼下WiFi吧。
找出个不用的路由tp886n,以前尝试拆过,奈何卡扣太紧,没拆开,这次直接暴力解决,卡扣基本全断,因为论坛拆的比较多,不上细节图了

直接充电宝5V接路由器电源口指示灯能亮,不过手机搜不到WiFi,不能正常使用。
找出以前淘宝撸4056时捎带的DC升压版,因为没电烙铁没得用,想到用夹子固定。

所以成品这个样子,小米充电宝取电接升压模块升压到9V,然后夹子夹在路由器电源接口凸出的引脚上,位置有限还只能夹一个,另一个只能靠导线自己的弹性压在引脚上,完全没法固定,就先凑合一天吧。感觉工具还是太少,主要是分享下经历,还有就是真的太太太无聊了

网友:
插卡电表没电之后,再捅一下就有电了。

网友:
两串18650给9V的路由器供电妥妥的。
现在有5V供电的路由器,搭配充电宝,等晚上停电后,简直是学生党寝室蹭网神器。

网友A:
其实你们都想多了!886n根本不需要什么升压电路之类的!它工作主电压是通过3502em这个dcdc降压芯片降压到3.3v工作的,此芯片供电电压允许4.5--18v,实测5vUSB口输出电压即可启动路由,5v供电时候待机电流2百到三百毫安!事实证明你们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们都想多了!886n根本不需要什么升压电路之类的!它工作主电压是通过3502em这个dcdc降压芯片降压到3. ...

开始确实直接接5v,指示灯亮,网口灯闪,当时等了一会儿还是搜不到wifi。下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确实直接接5v,指示灯亮,网口灯闪,当时等了一会儿还是搜不到wifi。下我再试试 ...

远端估计也停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