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有两块手表,哪块更有价值?

楼主(2019-04-05):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都有收藏价值,仅仅收藏吧

网友B:
个人看法,都无收藏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收藏价值,仅仅收藏吧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都无收藏价值

一样的谢谢你

网友:
同意上面说都没有的

网友:
上海的宝石花不错。

网友C:
两块表都是半铜,上海宝石花17.2机芯(小统机)很普通,北京红叶看是不是泰山机芯,是就比17.2的产量少点,如果讲值不值钱,两块都不太值,半钢的表壳很难打理,还要考虑重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表都是半铜,上海宝石花17.2机芯(小统机)很普通,北京红叶看是不是泰山机芯,是就比17.2的产量少点, ...

感谢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D:
我觉得有折腾的价值。
半钢的表壳也是可以修复的,先把原镀层电解或者物理打磨掉,再抛光,然后除锈除油,重新镀镍;表盘修复就相对困难了;机芯洗油一下,有损坏的零件更换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有折腾的价值。
半钢的表壳也是可以修复的,先把原镀层电解或者物理打磨掉,再抛光,然后除锈除油, ...

谢谢回复,还教给了方法。

网友:
都是垃圾表  没有意义........

网友:
哈哈 两块 真的是都没什么价值

网友E:
从品牌价值上来说,肯定是上二厂的宝石花更优,从收藏上来讲,石表厂的存世数量肯定没有宝石花的多,更有潜力一些,从质量上说,上二厂的肯定质量更好,从结构上来谈,因为没见到机芯所以不好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品牌价值上来说,肯定是上二厂的宝石花更优,从收藏上来讲,石表厂的存世数量肯定没有宝石花的多,更有潜 ...

好久不见,感谢回复,有空了我试着拆一回,有点担心拆不开或者拆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不见,感谢回复,有空了我试着拆一回,有点担心拆不开或者拆坏了。 ...

女表就是零件小,对工具要求高点。有细的平头镙丝刀,有够尖的镊子,至于过程,小心细致,轻拿轻放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不见,感谢回复,有空了我试着拆一回,有点担心拆不开或者拆坏了。 ...

盘面保护好,机芯随便拆,这机芯的零件好找,实在装不起来可以找zangzj,必定妙手回春,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