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S05B电池端最高电压测试

楼主(2019-04-05):
使用3节1.5v的电池串联得4.5V能正常使用,后来用5v电源接上就失败会不停闪灯。另外试了3v的电池也是不能正常启动。

因为没调压的设备未能测试其他电压,估计电池端的电压范围设定在3.5v-4.5v之间。
看看能不能发图,命令反馈4.48V

网友A:
我之前测试,APP显示内部3.6V左右,是临界状态了。假设如果这个显示准确的话,那锂电还有电量的,一般我们正常对锂电放电,是从4.2放到3V,如果3.5伏是阀值的话,那么电池电量利用率就有点低了。

网友B:
能显示电瓶实时电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电瓶实时电压就好了

接线端也测过,9v的启动不了失败,坛子里面好像有人成功的。
12v 15v 18v电压都测过命令反馈都显示12v
后来上19v的命令反馈就显示24v了。

网友:
对  能判断电压平台  应该能精确显示电压  软件不显示也许是为了区分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测试,APP显示内部3.6V左右,是临界状态了。假设如果这个显示准确的话,那锂电还有电量的,一般我们 ...

也有可能电压范围在3.6v—4.6v 之间,哪位有调压电源测试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