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这个LCOS微投用的背光模块灯珠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4-05):
去年的时候买了两个这样的投影,RGB液晶 480x640 的,显示方面资料丰富驱动面板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投影模块

投影模块

拆下了背光模块研究了下电路,发现灯珠是直接接通下面插座的,板子上的额外电路其实是一个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灯珠

灯珠

电路

电路

但是因为对这方面的了解太少了,不知道怎么样驱动这样的灯珠。
外观上看应该和手电筒上面的灯珠是一样的,灯珠大小是3.45X3.45这么大的,上面好像有两根金线。想请教下这个灯珠应该用哪种驱动电路来驱动。网上看到有 T6 的和 R5 的两种电路,就比较纠结

网友A:
小电流逐渐加压给LED看它多大的电压才发光,然后再加大电流到额定功率。功率网上搜索下差不多型号投影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逐渐加压给LED看它多大的电压才发光,然后再加大电流到额定功率。功率网上搜索下差不多型号投影仪参 ...

好,我试下,参考同类产品的电路是个好主意

网友:
LED边上标着U2,LED的型号,CREE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