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15.6寸电视机安个家,手工DIY 15.6寸电视机外壳。

楼主(2019-04-05):
前传:主板来自别人给的先锋32寸碎屏机,
拆机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0202

V59主板点15.6寸笔记本液晶屏(旧电脑马路边捡的 )
点屏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0220
、、、、、、、、、、、、、、、、、、、、、、、、、、、、、、、、
初衷:不花钱买配件,废物利用, 两个不搭界闲置物品组合到一起继续发光发热。

经过反复实验V59程序刷机   已经完美适配
计划使用原笔记本屏壳 加装底座完成本次制作
只记录每个步骤的成品  过程不赘述,太多。

原华硕笔记本壳,电脑主板螺丝做主板支撑。

接口比较齐全  2xHDMI  VGA  AVx2 色差 USBx2

接口板是先锋原机的   L型是铝板做的。

按尺寸锯好的铁盖板

采用标准显示器挂孔,兼容性强。

双面贴铝纸遮丑。4个凸起是螺帽  ab胶已固定

刷机后原机的按键不再适合  重新制作的标准按键板

AB胶固定好螺帽

开槽

屏幕  按键  遥控走线

原机喇叭 螺丝固定好

主板新增5.5mm 插座,12V 输入/输出双用

和12V插座连接 可以给机顶盒供电 外接12V,可以给电视机供电

底部看接口

最后一步  盖盖

直接220V供电

也可以12V 供电

闲置的32寸底座,有点大,但是稳 !
不花钱的东西,将就吧。固定一个PVC 25管帽

25 pvc管

铝板 切出   100/75两用. 顺便说一下 美工刀划开的!

PVC三通改成的

后期为了简洁  做了一个机顶盒架子

不动底座  壳实现360度旋转。

按键

楼主:
给15.6寸电视机安个家,手工DIY 15.6寸电视机外壳

网友:
这也行,高人呀,学习了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这动手能力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的电视不错,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A:
厉害啊,嫁接不是一定能成功吧。建议管子喷个黑漆,侧面看就不会漏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嫁接不是一定能成功吧。建议管子喷个黑漆,侧面看就不会漏光了

成功嫁接了,笔记本屏,一点不漏光。

网友:
楼主手工真的很好,佩服!!!

网友:
厉害啊,这就是高手

网友:
我有一个康佳的碎屏电视,除了屏碎其他全是完好的。还有一个14的笔记本屏幕,啥时候也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电器、机械都是高手

网友:
光盘钟表真是逗笑我了

网友B:
挂壁钟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壁钟是亮点。

那个光盘钟已经运行好几年了

网友:
目测楼主应该是集 钳工 电子维修工 美工等集一身的江湖人物,此物一旦重现江湖,必引起各路掌门哄抢,询问制作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