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C3842的7脚!你为什么只有8.4v?(第二季)

楼主(2019-04-05):
上回说到UC3842的7脚为什么电压低,经过我这两天的折腾,有了新的进展!!!!各位看官听我说来,经过咱坛子里面的各位大神指点,我是左换件,右换件,只要手里面有的基本换完,小板板的铜箔也千疮百孔,目前的战况::听花儿常开大神的话更换了HER105,刚刚开始没有找到HER105,只有 FR307 不管他 ,硬上。。。。。接灯泡上电,通电的一瞬间 次级指示灯亮起正常,马上初级的100W灯泡大亮,赶忙断电,反复送电N次,结果一样,到是没有炸鸡损坏什么件。。。。。难不成 FR307  不匹配???好吧,不懂 ,,,,翻箱倒柜找HER105,换上去,心想这下OK了吧!!!送送送电,恩,灯泡微亮后熄灭,WAIRUIGOUDE ,靠谱,,,,什么??指示灯咋不亮??又是一顿猛操作 3842 牺牲了,咋个情况??换回FR307 ,和前面描述的一样,再换上HER105 ,3842 又牺牲了,,瞎折腾比买的贵系列开场了!!!!望大神指点。

楼主:
3842的1脚,6脚,8脚对地短路

网友A:
什么板子?参考电压哪里过来的?查下是不是参考电压过来那里挂了,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参考电压哪里过来的?查下是不是参考电压过来那里挂了,TL431? ...

48V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48V电动车充电器

参考电压有吗?1脚短路应该没有参考电压了吧

网友:
明天我也有两个充电器的开关管到货!准备折腾!这么说吧!买件的钱足够买个充电器啦!!上次买的3844和开关管!三个开关管都烧啦!!明天见我的帖子

网友B:
我串的是200的灯泡!太大啦!结果后来的开关管也牺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串的是200的灯泡!太大啦!结果后来的开关管也牺牲啦

静候佳音

网友:
3842挂了,MOS没牺牲?检查一下MOS

网友B:
好像你把毛病扩大啦。建议扔掉脱坑吧。用大锤砸啦  我的明天救不了。立马砸啦,这坑越填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把毛病扩大啦。建议扔掉脱坑吧。用大锤砸啦  我的明天救不了。立马砸啦,这坑越填越大 ...

这样不好吧,开关管加3842没几个钱,都是以前剩下的

网友C:
你这算啥  我那60元的一个电脑主板  在各位大神的鼎立支持下,折腾到现在了,投资近千元了,还没搞好呢,继续折腾,不过我要先休息几天,养精蓄锐一下,实际上我自己已经搞伤了哦,嗷嗷嗷,我小孩舅又送来个本子,屏幕都被我折腾坏了。啊啊。。。。。。。。。。。键盘被他抽烟搞的煤焦油都进去薄膜塑料印刷电路里面去了,我用水泡了一个早晨,水滴都进不去一滴,但是挡不住煤焦油进去,好吧,还得继续贴钱给他买个键盘。一个屏幕要好几百块钱呢上班半年只发了两个月的工资,nnd啊 啥世道啊

网友D:
你首先分出原边次边两侧哪边的毛病(不能两边都坏了吧,要是那样的话趁着兴头赶快买彩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算啥  我那60元的一个电脑主板  在各位大神的鼎立支持下,折腾到现在了,投资近千元了,还没搞好呢,继 ...

嗯嗯,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分出原边次边两侧哪边的毛病(不能两边都坏了吧,要是那样的话趁着兴头赶快买彩票去 ...

情况有变化啊,不知所以然导致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网友:
有点像次级变压器短路

网友E:
我也觉得次级电路有故障,越难修的东西越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次级电路有故障,越难修的东西越好玩

还是给多点建设性建议吧,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分出原边次边两侧哪边的毛病(不能两边都坏了吧,要是那样的话趁着兴头赶快买彩票去 ...

这东西无非排除法根本是替换法厉害的是变更线路最好是整体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无非排除法根本是替换法厉害的是变更线路最好是整体换新

恩恩,这不是想着无事做,提高点知识面吗,玩其他的开销大,这成本低还能帮助别人,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