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佳能A470数码相机 故障研究价出

楼主(2019-04-05):
佳能A470数码相机 故障研究价出

改低电量提醒后发现有条纹和曝光对焦不正常问题。会维修的拿走玩,更换镜头排线即可。需要再自行修改电量提醒分压电阻。cr1220需更换。
非偏远包邮。

楼主:
送1G卡一张哦

网友A:
我这里有个9新的博秀A495,这些机器都有电池电压低的问题,不适用镍氢电池,实际上只是靠简单的测电压判定电量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9新的博秀A495,这些机器都有电池电压低的问题,不适用镍氢电池,实际上只是靠简单的测电压判定 ...

对的,百度很多改分压电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百度很多改分压电阻的帖子。

那个不会啊,没有这个机器的

网友B:
朋友,我想接收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想接收来用用,

如果你有能力修的话就拍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拍了。就是换一下镜头排线就行了。淘宝有配件。但是需要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能力修的话就拍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拍了。就是换一下镜头排线就行了。淘宝有配件。但是需要技 ...

技术没有问题,只要镜头没有发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没有问题,只要镜头没有发霉

这个倒是没注意看,反正之前拍照是正常的。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注意看,反正之前拍照是正常的。应该是没有的。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因为发霉的镜头基本上就没啥用了,排线,芯片重置都难不倒我,那行,我拍了,谢谢大佬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因为发霉的镜头基本上就没啥用了,排线,芯片重置都难不倒我,那行,我拍了,谢谢大佬 ...

只有后天上班后发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后天上班后发货了

没关系,充电器和数据线可以一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充电器和数据线可以一起可以吗

这个没有充电器的,2节5号电池供电数据线倒是好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充电器的,2节5号电池供电数据线倒是好说。

哦,那就配数据线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配数据线吧,谢谢了

好的,不客气

网友B:
先谢谢朋友,相机收到了,顺便加了个220K电阻,后来装上出现没有存储卡,拆开再弄,没想到这回被电击了两次,都闻到烧烤味了朋友的焊锡膏很好,焊工也不错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照片也是出现横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朋友,相机收到了,顺便加了个220K电阻,后来装上出现没有存储卡,拆开再弄,没想到这回被电击了两次 ...

先放电,放电,这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照片也是出现横纹!

换排线,就可以解决横纹、对焦和感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放电,放电,这点很重要

我看到那上面封了黑胶就以为不会被电了。我直接用4根线代替排线,效果挺好,拍的相片比310HS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