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啦几个零件,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9-04-05):
拆啦几个零件,请大家看看!
一个电路板,有大电容,陶瓷63A 熔断器,等等。拆下来备鼓捣用。
有两个像电感 的 东西,测量鉴定不了是什么,
请懂的高手指点,谢谢!
上照片!

网友A:
齐根断的电解,都是废品,最后是两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根断的电解,都是废品,最后是两个电感。

板上的 电解电容,我自己拆下来的。

网友:
这是把变频器拆了吧?留着修好自用卖掉都比你拆这点东西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的 电解电容,我自己拆下来的。

腿太短,下次没法焊接,就是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