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9元卡瓦尼12V手电钻小评

楼主(2019-04-05):
外壳部分:整个外壳给我的感觉是还行  有些松垮   电池跟电钻的链接处做得很紧  不好插入  没有包胶握持感受不好
使用感受: 夹头有些松垮  用钻头有左右偏摆的情况 电池碳刷有些打火  转动声音比较尖锐  听着不舒服  扭力调节还算清晰  各档位扭力差别明显
奇葩问题:正反转调节跟一般的电钻是反过来的   不知道是接线错误还是特地设计
总结:39元双速要啥自行车  可以买来尝尝鲜当备用工具   长期使用不知道电池和电机能撑多久

网友A:
虽然俺没买到29元的海鲜,但是买到了29元的“折腾”牌,就是哲登啦,以后上个螺丝就靠它了

网友B:
正反转调节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
得伟不同的型号正反转调节也不一样。

网友:
39做备用机还是物有所值

网友C:
也买了个39元的富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调节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
得伟不同的型号正反转调节也不一样。

对于适应了一个方向调节的人来说这样的设计很不舒服  如果有多把电钻的误操作几率很高

网友:
39大洋的是双速麽?真得赚大了

网友:
多年前撸的包胶卡瓦尼,花了50几大洋,有29的大虾后已经送老爸了

网友D:
lz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德伟电池咣当是一大特色, 当德伟的磨具和用料这好,

国产这些是塑料不太好, 当轻活,小活足够了

网友:
正反转切换,把开关上的接线调换位置重焊一下就行了。我有一般电钻就是这样处理的,不然用起来太别扭了。

网友:
记得是39的双速割麦子,电池已经不行了,充满电钻孔就保护停止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德伟电池咣当是一大特色, 当德伟的磨具和用料这好,

国产这些是塑料不太好, 当轻 ...

用过的得伟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虽然俺没买到29元的海鲜,但是买到了29元的“折腾”牌,就是哲登啦,以后上个螺丝就靠它了 ...

电池怎么样?充满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怎么样?充满能用多久?

电池拆开看了,标称1300毫安,估计不足容,保护板mos只有一个但有2个焊盘位置,空了一个,拿开孔器在5mm的密度板开了一个5cm的孔,转一会需要歇一歇,过热保护,应该是mos受不了。上个螺丝玩不用折腾,想兼顾打个小眼最好是把电池和保护板改造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电池太崴,家用还是没问题的,毕竟使用强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个39元的富格。

电池怎么样?

网友:
用了几次,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俺没买到29元的海鲜,但是买到了29元的“折腾”牌,就是哲登啦,以后上个螺丝就靠它了 ...

我也买了一个,可惜是单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