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3W的LED灯泡

楼主(2019-04-05):
这种老产品,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还算不错了,起码比阻容降压的好多了~

网友A:
3W中的奇葩~  竟然用这么好的料 这个可以上7W

网友:
散热这么好竟然用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B:
这个是前几年的产品,也有几个5W的就是灯珠不好。

网友:
散热和驱动都不错

网友:
以前撸的就是这外形,但灯珠是5730的

网友:
大灯珠还不错哟哈哈

网友:
这款不错,恒流驱动方案,灯珠中间如果没有焊锡回流焊,可以烙铁和镊子慢慢弄下来,更换新的。现在好多是贴片,只能热风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这造型和材质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中的奇葩~  竟然用这么好的料 这个可以上7W

现在可能找不到了

网友C:
以前这种散热好,就是非隔离不太安全

网友:
这种灯珠的少了,但质量还行

网友:
这个我家也有几个,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这种散热好,就是非隔离不太安全

这个是隔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前几年的产品,也有几个5W的就是灯珠不好。

现在都找不到这种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电源一般

网友D:
E14口的蜡烛灯用下来就是要这种老式用1W灯珠的散热才够用,所以不久前才买了20套散件组装,坏了还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E14口的蜡烛灯用下来就是要这种老式用1W灯珠的散热才够用,所以不久前才买了20套散件组装,坏了还好修 ...

20套够玩一阵子了

网友:
这种1W的大粉团降功率(60%)使用,比贴片的耐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