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18650锂电池使用问题

楼主(2019-04-05):
雅兰士F23蓝牙音响,拆了。
里面锂电池有标贴:
5.5Wh 1500ma 4.2V
论坛有拆机贴,电池和贴内一样。
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5293
然后,我想把原来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4块,1+1串联*2并联18650。但是笔记本里单块18650是 8.1wh。没有其他标示。

昨晚动工,
在给图中电池充满电以后万用表测电压,3.9v,并联原电池。加入箱内,并垫了WeiSheng纸。
请问一下,四块18650按单压4.2v算,两两串联再并联。电压应该为8.4V。跟普通笔记本20V充电电压并不想等,这个图中电池是不是标准的4.2v电池?
再有就是,我用对讲机锂电池充电板给图中电池充电,充满指示灯量以后万用表测压只有3.9v。这是不是充满了?
最后,图中电池跟5.5wh 1500ma 4.2v的18650并联,有什么问题没有?

最后,充电板图

楼主:
使用中,F23暂时没有问题.还没有充过电。

网友A:
4节两串两并就行,为啥还与原电并,原电用在别处吧。图中电池确定来自笔记本?ⅠNR应该是动力的。4.1多--4.2满电,3.9Ⅴ稍欠,4.2Ⅴ标准。

网友B:
不要混用 笔记本里拆的起码是配组的 就用这个 不要跟原电池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节两串两并就行,为啥还与原电并,原电用在别处吧。图中电池确定来自笔记本?ⅠNR应该是动力的。4.1多--4. ...

确定.拆的一台不知道鬼型号的触摸本电池仓里面的4块  原装是两串两并。我给单拆开了,没有保护板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混用 笔记本里拆的起码是配组的 就用这个 不要跟原电池混用

笔记本电池已经被我分开了,那个压铸的铁片拆掉了,电烙铁不敢开高温焊接,低温350焊不上去,不沾锡。所以没办法用原来的一组两串。

网友(2019-05-12):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池已经被我分开了,那个压铸的铁片拆掉了,电烙铁不敢开高温焊接,低温350焊不上去,不沾锡。所 ...

原来电池组用的镍片的话,直接焊在镍片上。可以备一瓶强力焊接剂,很好用。电池直接并联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