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k8115开卡失败,Flash Module fail!

楼主(2019-04-05):
手机拍不清楚先借用两张图

海康E100的板子
贴单颗大S PFB70开30G正常
现在上了4颗出现图中提示

请问是不是CE跳线的问题?
求个正确的跳法!!

网友A:
你这是TLC。。。。。。想什么用MLC的配置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TLC。。。。。。想什么用MLC的配置开???
图是借的我贴的是 PFB70
贴单颗可以开32g正常用啊,写入50。
好像金胜维那个8115也是这个颗粒吧,不过那个板子没跳线无法参考。
这颗粒应该是L06B,2246可以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借的我贴的是 PFB70
贴单颗可以开32g正常用啊,写入50。
好像金胜维那个8115也是这个颗粒吧,不过那个 ...

关键问题图千万不敢借用,你看看你的F到底是什么鬼,特别是多贴的。。BOKB和B0KB还是有点区别的。有时候混贴以TLC模式都可以运行,而开MLC模式就可能各种问题。。。我看不见你真实的图和贴法也没法帮你,有几个方面你可以检查一下:首先flash ID是否一致? 工具是否恰当,如果原盘不存在跳线设置问题但是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虚焊。。。。如果都不行就只能洗洗睡了等新工具了。。。

网友:
我有个msata 的板子,四颗PFB68,跳线是CE1和CE2贴上,其他都空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图千万不敢借用,你看看你的F到底是什么鬼,特别是多贴的。。BOKB和B0KB还是有点区别的。有时候 ...

NW837就是B0KB,B16

1C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W837就是B0KB,B16

1CE

b16是b16.....b0kb是b0kb。。。。。bokb和b0kb是一代的,b16是另一种。。。。就像l85a和l95b的关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6是b16.....b0kb是b0kb。。。。。bokb和b0kb是一代的,b16是另一种。。。。就像l85a和l95b的关系一样 ...

学习了
NW838(MT29F768G08EECBBJ4-37:B)
NW837(MT29F384G08EBCBBJ4-37:B)

通过官网查询,是镁光B0KB颗粒,3D TLC类型。838为96GB,837为48GB

网友(2019-06-23):
想要8215的开卡工具

网友C(2019-09-24):
引用 网友A:
b16是b16.....b0kb是b0kb。。。。。bokb和b0kb是一代的,b16是另一种。。。。就像l85a和l95b的关系一样 ...

bok是手滑打错了然后流传开的吧,o是什么制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k是手滑打错了然后流传开的吧,o是什么制程

明显不是,有一种开卡方式叫做b0kb→bo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