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8寸大屏车机 26元。

楼主(2019-04-05):
8寸大屏车机 26元。
外观如图。
接电测试好像无反映 。
屏看起来无碎无裂。买一个屏都不止这26元钱了。
封条还在,感觉应该没有拆过,内部情况不知,懒得拆了。
只当配件出,适合拆件或研究 。
再说一次当配件出,别当全好的买。
收货不磨叽不联系不退不换不差评。纯爷们拍。
包装后估计得近3公斤,百事快递12元
拍下付款为准。48小时发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0996909122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一般车机待机电流有多大,我没接喇叭,没开灯,只是点亮,有好几秒电流在1.5A左右,然后切换到收音机,待机电流稳定在700毫安,难道车机功耗这么大吗?要是接了喇叭,那不得好几十瓦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一般车机待机电流有多大,我没接喇叭,没开灯,只是点亮,有好几秒电流在1.5A左右,然后切换 ...

问了太高深了,我连开机都没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一般车机待机电流有多大,我没接喇叭,没开灯,只是点亮,有好几秒电流在1.5A左右,然后切换 ...

开机几秒钟电流1A以上正常,待机在1A左右喇叭响起来,几A到10A很正常,车机功放输出45W*4.

网友:
给我吧 如果可以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一般车机待机电流有多大,我没接喇叭,没开灯,只是点亮,有好几秒电流在1.5A左右,然后切换 ...

巧了,我刚刚发现,我的日产骐达单纯的收音机机头,通电就显示的功率是12w左右,
开机后,只接了个小喇叭,没有加天线,声音正常,功率依然是12w左右
电流是1A,因为电源额定输出功率是1A

车机发热严重,通电就发热。车机的后板是大约4mm的厚铝板,通过导热硅脂与发热元件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刚刚发现,我的日产骐达单纯的收音机机头,通电就显示的功率是12w左右,
开机后,只接了个小喇叭 ...

谢谢解惑,我还以为我捡的这个车机头里面有管子击穿了呢,我试过了每个声道都出声。
这个功耗太大了,音量不需要多大的情况下,我感觉用这东西太奢侈了。不过感觉音质好像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几秒钟电流1A以上正常,待机在1A左右喇叭响起来,几A到10A很正常,车机功放输出45W*4. ...

开机几秒1安多我知道为啥了,是cd驱动在运转,之后就好了,可我没接喇叭没接灯和天线放大器,切换到收音机模式功耗还保持8、9瓦,我感觉就有点不正常了,我还以为功放管击穿了呢,看了其它回复,然后再百度了一下,感觉车机待机功耗确实大,难怪以前坐车出去,等人时,过几小时,司机要启动一下车,说有次夜里等人,开着收音机睡着了,醒来时电瓶没电了,车子启动不了了。那时我只是感觉电瓶老化没用了,根本没想过车机的功耗这么大,之前以为音量开小点就不怎么用电了,现在想想也不是那样,感觉功放方案的问题,待机也有很大的功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