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改12v充电器,如何去掉保护电路。

楼主(2019-04-05):
电脑电源改12v充电器,如何去掉保护电路。
目前能调到14.5v,高于14.7v就会保护关闭。
发现3.3v不受影响。5v会随着12v增加而增加到6v多。

目前就是改7500的1脚接地电阻为可调电阻。

这电源就是常用的az7500bp+339方案。

网友A:
可以尝试修改12V和5V的反馈电阻的阻值之比,或者直接将5V的电路全部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修改12V和5V的反馈电阻的阻值之比,或者直接将5V的电路全部拆除

那个102电阻是从5v过来的,改变阻值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7500的功能同494,用这个ic的电源,一般输出采样在5v上,12v是通过变压器里5v和12v绕组的圈数来跟随稳压的,因此目前的14v多就保护,不是12v保护,是5v输出过高保护了,要省心,参考下以前的帖子,最好是把5v 3.3v这部分拆掉,采样改到12v输出上。

楼主:
如何让电流不超过5a?

网友:
确定要改充电器而不是稳压电源的话就先看看各种电池充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