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闪迪的"一体化"u盘

楼主(2019-04-05):
结构简单,简单易坏,坏了没救,ರ_ರ

网友:
看来迷你小巧的U盘不能买,主控一出问题自己没办法弄。

网友A:
SANDISK质量还算不错了,有几个人U盘坏了会去救啊,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一般都是双备份或三备份的。

网友:
看这种灌胶的就不看好

网友:
这就是一个黑块

网友:
那两个空焊点,装个LED上去,应该会亮

网友:
这些小小块的U盘容易过热。

网友(2020-02-14):
闪迪U盘的打开结构一致都很有心意

网友:
闪迪的黑胶坏了确实报废,别的黑胶还可以短接LED脚然后找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闪迪的量产工具没放出来

网友(2020-11-14):
优盘上的东西一般都不是唯一拷贝,就是转移下数据而已。当然如果有非要把唯一资料放优盘还嚷着这种不安全容易坏,只能说,我们工地缺个抬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DISK质量还算不错了,有几个人U盘坏了会去救啊,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一般都是双备份或三 ...

我刚修了两个诈尸顿的2g u盘

网友:
闪迪真的不能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