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宸居”吊灯扇附件-灯、扇控制组合电工面板

楼主(2019-04-05):
装修选用了118面板,这个86面板没用上,拆了看看。这个体积的风扇档位开关,肯定是电容调速式的了。

风扇3档速度,除了直通,2个电容是必须的

风扇调速开关组件的进(红)、出(黑)线,均在接线柱上打孔插入焊接

灯开关的细节

L(火线)接线柱在内部分为2路

风扇调速组件(电容+档位开关)

2个电容一体封装

如电容外壳电路图所示,2根黑线在封装的内部都是接在2个电容的相并的一极上,直通状态

红线连接5微法的另一极

黄线连接2微法的另一极

由档位开关切换,接入不同的电容(此开关未采用组合接入),或绕过电容直通,利用有无额外的容抗,及容抗的大小,来实现调速。优点在于比感抗式的轻、小、廉;虽不能无级调速,但也没有斩波式恼人的“嗡嗡”电磁噪声。
接着看档位开关

体积小,貌似四边全胶封,试了试,做不到无损拆,遗憾放弃

旋钮正旋顺序切换档位,对应接通的档位开关接线柱的号位排序,却呈反旋顺序排列。看来内部不走寻常路

拆得够细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看来就是3档的电容调速

网友:
以前的吊扇调速器都是双向硅调压的,还能用来调光
木牙膏了,等送

网友:
标注详细 图片清晰 好评~

网友:
还是双向硅的好

网友:
最后一图还以为是四个万用表呢

网友:
电容调速?老式的一般都是电感(电抗器)调速的,新式的一般是可控硅调速的。

网友:
哈哈,这个最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调速开关没有拆开,差评!记得下次折腾时打开给咱瞧瞧。。。。

网友A:
灯与风扇不能同时开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与风扇不能同时开启吗

各自独立的灯开关和吊扇换挡开关控制,没有彼此的使用限制

网友A:
个人表示没看明白   请问 翘班开关只是控制灯 不控制风扇吗  风扇只靠调速器控制      看翘板开关就是双控开关的设计   只能上下控制一路通电啊  求知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表示没看明白   请问 翘班开关只是控制灯 不控制风扇吗  风扇只靠调速器控制      看翘板开关就 ...

翘板开关只控制灯,你的理解是对的。火线进L接线柱后分成2路,一路在接线柱上打孔焊线,进入档位转换开关,控扇;另一路通过接线柱里通常的压舌片连通翘板支架,控灯。

网友:
楼主的认真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