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睿通MiFi可4G上网充电宝有谁拆开研究过?

楼主(2019-04-05):
如题。原充电宝内部有两张卡和一个空的tf卡槽。需要实名认证激活后才可以使用。网上搜了一下原卡网络不太好,不知道是否能用普通的流量卡!有研究的过大神没?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有两张卡,一个用来4g上网,另外一个干嘛,还是2g的模块

网络不好不一定是卡问题,不过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卡测试一下,这种小东西,天线效率不高,会严重影响4g网速,如果手上有全频段天线,可以在那两个天线座上插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有两张卡,一个用来4g上网,另外一个干嘛,还是2g的模块

网络不好不一定是卡问题,不过也可以用 ...

谢谢回复!我用普通的联通卡插上去流量没法使用!两边卡槽都试过!

楼主:
继续拆解罩内图

网友:
移动定制的东西吧 估计需要加到后台服务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