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个事情,我的一个18V充电批嫌它劲大,想接14v电压试机,结果正负极接..

楼主(2019-04-05):
问个事情,我的一个18V充电批嫌它劲大,想接14v电压试机,结果正负极接反,这样还能修吗?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
忘了说是无刷的

网友:
劲大,有无极调速开关,少按进去一点,劲就小了。

网友:
供电接反,烧东西了,不管能不能修,先拆机检查,贴图。

网友:
无刷的 没玩过。但是电瓶车的控制器接反了就烧了 ,一般人修不了。一般电机不会烧 就是控制器冒烟了。换个控制器就好了 闲鱼上昨天看到拍卖最终价40元5个。

网友:
再反过来接线试下,不行换调速开关即可。

网友:
有能力和技术就能修,反正我是修不了

网友:
什么都能修,就看有无维修价值和水平高低了。

网友:
上图对你的问题有帮助

网友:
还是直接换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