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W-TCT 工业热风枪拆解

楼主(2019-04-05):
一只电机转动不顺的工业热风枪,电机转不动的时候发热丝瞬间烧红,上星期在大叔那看到个电机,手转了转还是顺的,碳刷也有,就淘来了,准备给手上这把转不顺的换换

铭牌 明明广东产的,非要标个台湾,好多人还以为台湾货特别好,其实现在的台湾也和差陆差不多了,如果是10年前,或者更早,台湾的整体技术确实比大陆好很多,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台湾产已经没有多少优越性

屁股是调温度的(调功率)

拆开

取出内脏

这是控制板

bta20-600 20a双向可控硅 https://wenku.baidu.com/view/63c06e06f12d2af90242e642.html

拆下原来的电机 右边的

这是大叔那淘来的电机,也是旧的风枪拆下的,

碳刷还有很多,淘这个的时候以为是我手里那只没碳刷才转不顺,其实我想错了

拆下的电机上碳刷也还剩下不少

左边是拆下的,右边是淘来的旧电机

对比,安装卡槽不同

对比上图,左边的没动,右边的转了90度 缺口位置不同

装回大叔那淘来的发现一样转不顺,最后分析为这种电机是铜套,磨损导致轴不同心,手转正常,通电后转子会抖动,所以转不顺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没办法挤牙膏,先占个位

网友A:
上点油行不行?

网友B:
不知这种风枪烤猪蹄可以吗

网友C:
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D:
就是国产的垃圾啊
好的风枪必须了是陶瓷骨架的发热芯

网友E:
折腾半天还是不能用,可惜了。

网友:
工业的质量好

网友F:
谢谢分享。。。。。天天跟大叔鬼混。。。。。

网友G:
我那个,近段时间拿来吹头发确实不错的,比吹风机干的快

网友:
这类的电机好找啊,应该不 难

网友:
那就是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油行不行?

是轴套磨损了,轴在里面晃动(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种风枪烤猪蹄可以吗

可以的,风量大,温度高,比火烧来的方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点问题??

电路只是控制功率,电机转速不在板子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国产的垃圾啊
好的风枪必须了是陶瓷骨架的发热芯

现在讲的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半天还是不能用,可惜了。

勉强用用,开大档,憋一会就能转顺,就是噪音非常大

楼主:
也只是比吹头发的好一点点,但工业的工作强度大,坏的也就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天天跟大叔鬼混。。。。。

报告温总,这是去年深圳大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那个,近段时间拿来吹头发确实不错的,比吹风机干的快

别吹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