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准备入坑stm32。还在犹豫选哪款

楼主(2019-04-06):
我想学习STm32。
学习ST m32都需要看什么资料啊。
感觉比51单片机要难的多
只管入坑试一下吧看看这坑有多深。

想入手一个开发版哪个开发版比较好或者属于初级入门的类型。

在问大家几个问题
学习ST m32,用哪个库比较好
学习stm32的哪个型号好点。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有f1,f4,f7,h7。
F4以上只有hal库了
f1好学吗
现在公司里面用哪款的单片机多。

求各位过来人给点意见。

网友:
从stm8搭个梯子吧,其实我觉得日常使用030系列就够用了

网友:
我简单的接触了STM32,系列型号可以根据用途选但是我感觉正点原子的资料很有用的。

网友A:
新手先玩32f103吧,资料最多

网友:
Cortex-M3性能一般,功能还算全面。但是如果你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运算,并且有大量的浮点数运算,推荐使用F3,F4,如果大量使用双精度浮点数,则选择F7.
Cortex-M3是最普通的内核,没有浮点单元和DSP单元;
Cortex-M4支持少量DSP指令并且有单精度浮点单元;
Cortex-M7有较多的DSP指令和支持双精度浮点的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先玩32f103吧,资料最多

赞同。这个型号用的最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就选个中间的f4吧

网友:
f1吧,便宜资料多,熟悉了流程F4和F7一样的

网友B:
stm32f103zet6
入门首选!
开发板可以用原子的(很贵……)
也可以不用。。。。。自己买个便宜的核心板,40多块的就够用,然后再买个10多块的ST-LINK,就可以对着原子的教程开工了
需要用到的额外设备,比如1602、TFT屏什么的,用到什么再临时买就好了
学会103了,再搞个F429/F767之类的高端板子玩玩
另外,不管是f1还是f4,都最好是用HAL库写程序

哦,差点忘了,一定要学会在sram里调试程序啊!STM32只有1万次的写入寿命

网友:
STM32F103或STM32F407直接用CubeMX开发,HAL库
就会感觉比51强大和方便。

网友:
确实可以从F103入门,但是仅限入门。F103是比较老的内核,后面如果自己想做点东西,降成本可以选F0,提高性能可以选F4,F7

网友:
入门选F1,参考资料多。
产品选F0,价钱便宜,老板喜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zet6
入门首选!
开发板可以用原子的(很贵……)

“哦,差点忘了,一定要学会在sram里调试程序啊!STM32只有1万次的写入寿命”
好怕怕的感觉,我的stm32f407**玩了快一年了,看来不等玩明白了就到寿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差点忘了,一定要学会在sram里调试程序啊!STM32只有1万次的写入寿命”
好怕怕的感觉,我的stm32f4 ...

比F0系列的100次寿命还是长得多啦
看这帖子,本坛就有人真的写废了一片F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9863&page=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F0系列的100次寿命还是长得多啦
看这帖子,本坛就有人真的写废了一片F0
http://bbs.mydigit.cn/re ...

我玩STM32其实也不是为了学习STM,只是因为喜欢7寸TFT屏又发现原子的STM32的例程多而且详细才入手的,算是在STC单片机的道路上岔道过来的,既不知道寄存器情况也不懂架构还不会编程,只是借用例程、改变库函数配置来匹配自己的硬件,只会改程序-下载-看现象-再改-再下载,如此玩法看来会费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玩STM32其实也不是为了学习STM,只是因为喜欢7寸TFT屏又发现原子的STM32的例程多而且详细才入手的,算 ...

7寸TFT屏得用F4以上才能驱动得了,F1没有接口
TFT屏改别人的例程是很简单的
想自己从0开始做,相当难
在SRAM里调试程序就不用担心芯片寿命了,原子有对应的教程

网友:
平时玩的多的,还是STM32F103系列,资料很多容易上手,可以上ST的一些相关论坛,经常有活动送开发板的
KEIL MDK就够用了,用ST LINK或JLINK都可以仿真,烧录

比如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forum.php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寸TFT屏得用F4以上才能驱动得了,F1没有接口
TFT屏改别人的例程是很简单的
想自己从0开始做,相 ...

多谢提醒,抽空看看教程,但我的程序也差不多好了,应该不等刷坏了也就OK了。

网友D:
搞个esp32,刷micropython,感觉入门比arduino还容易,关键还带无线和蓝牙,20块钱左右搞定还有更便宜的esp82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esp32,刷micropython,感觉入门比arduino还容易,关键还带无线和蓝牙,20块钱左右搞定还有更便宜的esp82 ...

micropython 还没支持ESP32的蓝牙吧 倒是这个1.10版支持它的双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