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除湿器

楼主(2019-04-06):
一台加湿器,无法加湿 但是测了下电源部分正常,到冷片没有电压 怀疑是继电器的问题比较大~~(也没听到吸合动作),这玩意能修吗 要拆还不是那么容易 要把LED显示屏拆下来
新:维修好了 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是驱动三极管坏了 换一个8050就好了

网友:
不动焊线加船型开关

网友:
直接换吧。不值得修,修好了撑不了多久会坏的

网友A:
先确定是它的故障吗?

网友B:
这有啥不能修的?先确定故障配件,再看看是否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它的故障吗?

是这个了 直接短接就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不能修的?先确定故障配件,再看看是否合算~

直接用导线短接那个继电器的开关啊,看能不能工作。

继电器能修,但是一般触点都是烧的不平了,修起来很麻烦,也坚持不了多久,2元钱一个的东西,别修了。

网友C:
看图你那是个除湿器械,不是加湿器。下面的小盒是接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你那是个除湿器械,不是加湿器。下面的小盒是接水的,

感谢指点 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