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到了,电蚊拍电池挂了,改成18650和USB充电

楼主(2019-04-06):
天气转暖,蚊子又出来是虐,用了两年的电蚊拍电池不行了,坛里用优惠券入的拍子到手即坏,得发回去更换,唯有把旧的改成锂电使用,这个是老婆十五元包邮买回来的,除了造工粗糙没有灯外感觉电蚊子还是可以用,于是拆开把铅酸蓄电池和插头全部掏空,刚好塞进一个18650和充电板,于是冒着蚊子轮番偷袭,急忙打孔接接线,顺便找来一个废充电宝里拆出来还有电压的电池接上,中途蚊子太多忘记拍照了,图片都是后补的,拍完马上装好就和刚刚叮咬我的蚊子作出地狱式反攻!

网友:
这个季节性使用,自带的铅酸确实容易挂掉

网友:
曾经也改过,比原来强多了。

网友A:
个个都像你这么能干,厂家还怎么卖电蚊拍?像我,电蚊拍坏了就用手,手拍肿了就累得睡着了。

网友B:
最好把原阻容充电的零件拆掉

网友:
自带的铅酸电池,当年用还可以,一闲置再用就用不住了。换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原阻容充电的零件拆掉

有必要吗?

网友:
理论上时间长了会消耗电池的电,二极管反向多少会漏点电,实际上只要不是长时间闲置,好像问题不大

网友:
必须改锂电池的

网友C:
我的旧D965管子挂了,不过我不打了直接电蚊液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旧D965管子挂了,不过我不打了直接电蚊液烧起来

这样不怕着火吗

网友(2019-05-30):
我用的第一代电蚊拍还是那种装5号电池的那种如今现在的电蚊拍都是充电的了,充电的也就算了。里面还是那种铅酸电池,坏了只能扔了换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个都像你这么能干,厂家还怎么卖电蚊拍?像我,电蚊拍坏了就用手,手拍肿了就累得睡着了。 ...

哈哈哈,兄弟,你的回答 最皮!!!

网友D:
没看明白 为什么4056要出来4条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 为什么4056要出来4条线  ????

两条去电池 两条去蚊拍

网友:
哈哈,之前也改过,用苹果5s的电池拆掉保护板(坏的)接个DC座子,外面用4.2v的万能充充电。

网友:
同款也有一个,也改了18650

网友E(2020-05-19):
请问负载接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负载接哪里呀?

接负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