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网,好像定性天线很重要,否则有信号,但质量很差,速度几十k。

楼主(2019-04-06):
蹭网,好像定性天线很重要,否则有信号,但质量很差,速度几十k。真的,很可怜。

你们有没有谁搞过定向天线的,但天线这么换呢?好像铜丝自己可以焊,效果不错。

网友:
流量现在的价格 蹭网积极性不高鸟

网友:
用成品的定向天线

网友:
什么ubnt加平板天线,怎么搞都比不过一个百米2。更好的是傲天C[E,便宜性能高强。

网友:
不只是天线,有的USB无线网卡,用定向天线也未必会如何~

网友:
k2p k3c  解君忧愁

网友A:
现在电信的最便宜的20一个月,有必要干这个吗?真缺这钱?

网友:
定向不是定性
带SMA接口的直接扭上去没带的就焊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信的最便宜的20一个月,有必要干这个吗?真缺这钱?

+1 ,紫薯补丁

网友:
关键是距离,然后路由硬件要有pa与lan,然后固件必须能全功率驱动,否则换再好的天线也白搭!

网友:
蹭的网又麻烦又不稳定 自己搞一条不好吗

网友(2019-05-09):
移动宽带120包年,速度还可以,没想象中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