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CA电动面包刀拆解

楼主(2019-04-06):
没事拆个电动面包刀。

电机

开关

网友A:
这玩艺怎么切面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艺怎么切面包

两片间隔很近的锯齿刀片往复运动。

网友:
里面还挺有料的。

网友:
没有见到刀片啊

这个可以改装成什么 马刀锯,电锉,往复锯,反正是直线往复的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片间隔很近的锯齿刀片往复运动。

哦,能否做个动画涨涨见识

网友:
不知道切多硬的面包要用这样的神器来切呢

网友:
应该是面包店里生产工具。不过螺杆好像双股螺纹很少见,很多蜗轮蜗杆是单股螺杆。

网友:
这个我原来坏了一个,直接扔了,这货螺丝是异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能否做个动画涨涨见识

就是两片锯齿刀片 中间间隔距离很小 一前一后交替做往复运功。图实在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