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查无此物 - 烽火HG6101T天翼网关拆解

楼主(2019-04-06):
楼主喜欢折腾,没事咸鱼瞎逛。咸鱼人才多,说话又好听。。。。。。。。
打住打住,又被窃格瓦拉带坑里了

总之,常逛咸鱼,偶尔可以捞些便宜的稀罕货,虽然有可能是垃圾,但总能涨些见识,比如这里要拆的这个光猫——烽火HG6101T。
烽火科技,常玩猫的都知道,从ADSL到ONU,烽火专给宽带运营商定制终端,相对于其他大厂,它的猫比较垃圾,少有硬货,更不用说神器了
初初在咸鱼看到这个猫,是有点好奇的,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型号的猫,TB、度娘也说不知道。跟卖家简单聊了一下,不贵,便下单,到手即拆

两口,千、百各一,语音、USB各一,甚是简洁;外形是这两年运营商惯用的椭方形,比8145或750小一圈

上面,两个可收纳天线

标签在底部,HG6101T,GPON

前面是电信的云形天翼标

卸掉底部四颗螺丝,很容易把顶盖取下

天线IPX接口,单频2.4G;CPU覆盖一片薄的散热片,2mm左右,用料够省的,估计发热量也不会高
电路板背面很简洁,除了几个零欧的电阻,没啥了

按烽火的一贯作风,光猫应该是MTK全家桶。
无线MT7592N

语音模块,VOIP控制芯片 LE9641PQC

百兆和千兆网变各一个

光电模块,EN7570,查到同维内部的一份文件,是GPON芯片

Flash: 东芝 TC58CVG1S3HRAIG 2GB SERIAL NAND,SLC 256MB

散热片盖住了CPU,不知道型号,待会跑TTL就懂了,且不管它,先登入管理界面再说
既然是电信的定制机,先用常见的炒米试,telecomadmin和nE7jA%5m,顺利登入

尴尬了,型号居然是HG2101T,EPON
烽火老板欠了攻城狮的薪水还是年终奖,工作这么不走心,没见过
其他界面

普通登录界面

前面一直没有介绍内存,是因为确实找不到,估计是CPU集成了
于是上TTL跑一轮
————————————————————————————————————————————
reboot starting.........
datebuf=2017-01-01 08:10:56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Jan  1 08:10:58 inter_connd: SRV_DEBUG:sig_parent_quit:511 rcv signal:15, exit.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om_global_uninit: uninit global defination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fifo_queue_destroy: 218, destroy fifo, size 0 [+]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fifo_queue_destroy: 233, Queue is empty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om_dbus_uinit: uninit gdbus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com.upointech.opmaintain1] CtSgwDBusUnSubscribeSignal: subid (4)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com.upointech.opmaintain1] CtSgwDBusUnSubscribeSignal: subid (3)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com.upointech.opmaintain1] CtSgwDBusUnRegisterObject: id(1)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com.upointech.opmaintain1] CtSgwDBusNodeInfoUnref: node_info(0x5e5bb0)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com.upointech.opmaintain1] CtSgwDBusNodeInfoUnref: node_info(0x5e9050)

Jan  1 08:10:58 opmaintain: [com.upointech.opmaintain1] CtSgwDBusStopService: Enter.

[signal_handler:1667]Enter signal_handle: receive  SIG num is 15.

[wifi_diaginfo_info_notify:1620]wifi val is true

Sent SIGTERM to all processes
name_lost_cb call, get bus_name is .com.ctc.igd1.
g_dbus_connection_real_closed: Remote peer vanished with error: Underlying GIOStream returned 0 bytes on an async read (g-io-error-quark, 0). Exiting.
Sent SIGKILL to all processes
Requesting system reboot
reboot: Restarting system
KGD IC
Xtal:1
DDR3 init.
DRAMC init done.
Calculate size.
DRAM size=256MB
Set new TRFC.
ddr-800

7512DRAMC V1.2.2 (0)
Set SPI Flash Clock to 25 Mhz

EN751221 at Mon Oct 17 18:03:25 CST 2016 version 1.1 free bootbase

Memory size 256MB

Set SPI Flash Clock to 25 Mhz
spi_nand_probe: mfr_id=0x98, dev_id=0xcb
Dected SPI NAND Flash : _SPI_NAND_DEVICE_ID_TC58CVG1S3H, Flash Size=0x10000000
bmt pool size: 163
BMT & BBT Init Success

Press any key in 3 secs to enter boot command mode.

bldr> help

?                                   Print out help messages.
help                                Print out help messages.
go                                  Booting the linux kernel.
decomp                              Decompress kernel image to ram.
memrl <addr>                        Read a word from addr.
memwl <addr> <value>                Write a word to addr.
dump <addr> <len>                   Dump memory content.
jump <addr>                         Jump to addr.
flash <dst> <src> <len> <oob>       Write to flash from src to dst(oob: write nand oob if 1).
imginfo                             Show images info.
bdstore <flash dst> <bin src>       Do backdoor config store
bdshow                              Show backdoor config
bdswitch[1|0]                       Enable or disable backdoor function
ddrcalswitch[1|0]                   Enable or disable ddr calibration funciton
drambistswitch[0|1|2]               disable or enable, and quick or normal test
xmdm <addr> <len>                   Xmodem receive to addr.
miir <phyaddr> <reg>                Read ethernet phy reg.
miiw <phyaddr> <reg> <value>        Write ethernet phy reg.
cpufreq <freq num> / <m> <n>        Set CPU Freq <156~450>(freq has to be multiple of 6)
ipaddr <ip addr>                    Change modem's IP.
httpd                               Start Web Server
ddrdrv <..>                         Change DDR driving length
————————————————————————————————————————————————

CPU:EN751221,集成256M DDR800内存
关于这颗EN751221,坛子里有大神作了剖析,不多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7012
垃圾还是神器?扯掉MTK光猫芯片的马甲

总之,驴的价你是买不到千里马的,这个HG6101T,凑合着用吧,建议用桥接,接个好一些的路由拨号

网友:
我也喜欢刷咸鱼,咸鱼还是没直接去废品站里划算。

网友:
闲鱼现在也有点鱼目混珠的意思了~

网友:
对比以前天翼2.0的感觉有些缩水

网友:
运营商使用的网络终端设备一般做工还可以。

网友:
从来沒去过闲鱼

网友:
平心而论,这货性能足够500M了。我之前在这SOC和 BCM的华为全千兆猫对比。桥接下性能和BCM一样。发热还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