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 元作 』哈哈,风水轮流转,帮门卫大叔维修公牛新国标插排!

楼主(2019-04-06):
『 元作 』哈哈,风水轮流转,帮门卫大叔维修公牛新国标插排!
昨天经历了:
几多欢喜几多愁,同样是榴莲,啥样咱都收!

晚上门卫说:这个插排坏了,帮我修理一下吧!
额,公牛新国标插排 ,回家就拆开帮忙维修。
一楼:拆,测
外观,

原来是这样的螺丝。

拆开

指示灯这里烧糊

开关这里烧焦 ,看到俩故障,

看来温度挺高,底壳有融化痕迹 。看似是阻燃材料

看看螺丝和铜条,貌似是正品 。

测试故障点,电阻断路

插排这里断路

拆下来这个接线端子

先维修这里

楼下继续。

楼主:
『 元作 』哈哈,风水轮流转,帮门卫大叔维修公牛新国标插排!

  二楼:高品质维修!
先拆下来接触片,烙铁加热,钳子拔

拆下来俩触片 ,做工真不错,看来是用电器插多了

如何接上呢?原来的够不到,想到个好办法。
先钻孔

找到紫铜一根 ,2.5还是4 个平方?

剪掉一段

这样焊接上

上好接线端子

拆修指示灯 ,没指示灯不方便

阻值和功率小了点

嗯 ?就来这个

测试一下阻值,可以

焊接上 。

组装上 ,这样开关不会好使了。
本来接电水壶还炒菜 ,接开关还是容易坏。

接好端子

完美维修

测试一下 ,正常工作

指示灯亮的明显些。

高品质维修,到此结束。送回去的时候,竟然又送我一包神秘榴莲,天晚了,下次展示。
看来是有交往,感情深呐。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此类一般都是开关坏,所以楼主手头没有合适开关干脆直连,更稳定。

网友:
小维修,好比是小手术遇到国师级大师,看着养眼,赞一个!

网友:
别看这是小菜,搞起来也要1、2个小时。LED指示灯,多半坏限流电阻,阻值起码要330k以上。

网友:
知名度高到保安偶知道你会维修

网友:
引用:本来接电水壶还炒菜 ,接开关还是容易坏。

没有开关不方便,情愿换开关。

网友:
插排坏开关太普遍了

网友:
真牛的话外壳必须是阻燃的,按压开关质量就那样用的勤快些一年左右,用的懒些两三年就坏,船型开关到时能多用些日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元作 』哈哈,风水轮流转,帮门卫大叔维修公牛新国标插排!

  二楼:高品质维修!

指示灯烧糊很正常的,还有就是开关,基本都会坏,我手里好都插排都直接跳过开关的。

网友:
正常的,毕竟开关那里是整个插排的薄弱

网友:
这种开关很容易坏,我也是导线直接跨过去

网友:
开关是排插的通病,

网友:
指示灯电阻穿衣服,高温烧坏了,还有用8分之一w的电阻,本身易坏。

网友:
虽然不是一体铜条,但是废料应该能做到比较少。指示灯的电阻,最好换阻值一样,功率等级更高点,指示灯最好再反向并联一个轮流导通。

网友:
插的设备功率大的话就别用开关插排了呗  省的出毛病

网友:
把指示灯换成氖泡的,耐操

网友:
门卫大叔的电费不用钱,估计用电炉,电锅等大功率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