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最复杂的鼠标拆机图:MicroSoft Presenter Mouse 8000

楼主(2019-04-06):
以前注册的2个号,记不住密码了。今重新注册,发个见过最最复杂的鼠标拆机图。

网友:
4000系列也挺复杂~

网友A:
这鼠标做工不错,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
微软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做工不错,使用效果怎样?

十天半个月换电池,镍氢电池还用不来,一直显示低电量,最后烦了,送人了

网友:
和部分罗技比 还是差一点

网友:
这种做工不耗电才怪~~我以前有个4000系列的无线。。用不了几天就换电池..扔给小孩做玩具了..

网友:
微软鼠标做工就是牛,以前用过一只霸雷鲨6000那做工牛的一批

网友:
不知道和G900比谁复杂点

网友:
这么复杂的鼠标,三层电路板,好多的功能。

网友:
好像带幻灯片翻页笔等多功能。再加一个陀螺仪空中飞鼠会更有意思。

网友:
不是正放一种用法,反放另一种玩法吧?!

网友B:
这个东东主要功能其实PPT的演示控制器,而且还带激光笔的功能。方便公开场合讲PPT或者文档翻页、暂停、中途做做指点。鼠标反而只是它的附加功能,微动开关、按键都不是最常见的那种

网友:
沃去,火钳刘明。

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主要功能其实PPT的演示控制器,而且还带激光笔的功能。方便公开场合讲PPT或者文档翻页、暂停、中途 ...

是啊,鼠标按键居然只是日系级别的轻触开关;还不是正宗微动。在功能上喧宾夺主了。

网友:
鼠标能滑就行,做太复杂了也用不到,游戏控除外

网友:
不错不错,长见识啦~

网友:
很复杂,一般用不到

网友:
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0-04-27):
很复杂,还三层板,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