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台青岛丽可医疗器械公司生产的NM-200治疗仪控制器(电热床垫),不加热.

楼主(2019-04-06):
如题,貌似是老年人用的电热床垫控制器,貌似这个公司还挺出名的.现在是有一路不加热了,看样子还有温度传感器.一共2路,一路的显示灯可以正常闪动,另一路不闪,测量+5V正常,电位器开关都正常,可控硅都正常,实在没招了,怀疑是单片机的问题,不知还有救没有?

网友:
忽悠人的产品呵呵

网友A:
保健产品,卖价奇高,就是可调温的电热垫。专骗保健养生之人。单片机不易坏,查一下控可控硅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健产品,卖价奇高,就是可调温的电热垫。专骗保健养生之人。单片机不易坏,查一下控可控硅的元件。 ...

2个电位器,都是从0-5V之间可调,至单片机,单片机指示灯输出和可控硅输出.另外貌似还有传感器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电位器,都是从0-5V之间可调,至单片机,单片机指示灯输出和可控硅输出.另外貌似还有传感器输入. ...

温度传感器量一下,是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量一下,是否失效。

你好,感谢回复,传感器是和床垫子连在一起的,没法运输,所以也没法测量,都没接传感器,两路故障现象却不一样,问题还是应该出在控制器这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电位器,都是从0-5V之间可调,至单片机,单片机指示灯输出和可控硅输出.另外貌似还有传感器输入. ...

应该是从单片机---电位器---开关三级管----光耦----可控硅触发级。两个白的6脚芯片好像是光耦。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从单片机---电位器---开关三级管----电阻-----可控硅触发级。

这个控制器一共是2路,貌似是相同的,有一路电位器的指示灯是正常闪动,另一路不闪,两路的电位器电压都可以从0-5V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