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不同闪存速度对比 外加2246EN 等围观

楼主(2019-04-06):
5个903U盘   测一下速度对比一下
顺便拉来大哥2246EN  512G    二哥 2246XT  128G   小弟 3260   64G来围观

大哥   2246EN 南亚512M缓存  TH58TFT1JFLBAEG   双帖 512G

二哥  2246XT  TH58TEG9DDKBA8H 双帖  128G

小弟  3260   MT29F256G08CUCCB双帖   64G

903大军如下
1、  TH58TEG9DDKBA8H   单贴4CE  双帖128G

2、TH58TEG8D2HBA8C  单贴4CE 双帖 64G

3、闪迪 15118  064G  453A95937AD7  单贴4CE   双帖 128G
闪迪比较坑   没找出具体型号,不过应该就是东芝的TH58TEG9DDJBA89

4、闪迪15166 064G   453A95937AD7   单贴4CE   单贴64G

这个和上面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5、三星K9PFGD8U5M  单贴4CE  双帖 64G   这玩意是个EMLC

网友A:
这什么啊?都是百度的图片

网友B:
楼主图片没上传上来啊,看不到

网友C:
这个图有毒吧,是我卡了还是你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有毒吧,是我卡了还是你卡了?

为什么我能看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没上传上来啊,看不到

我能看见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啊?都是百度的图片

贴吧发帖 顺便复制过来的    传图太费劲

网友D:
怎么都搞得那么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都搞得那么脏

那卫生纸擦了的  全是纸屑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网友E:
ssd 主要是ntfs格式
u盘fat32
当然 fata32限制是大文件
如克隆系统的文件
随便就超过3g了
其它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d 主要是ntfs格式
u盘fat32
当然 fata32限制是大文件

U盘也能NTFS 啊

网友:
我现在全部exFAT

楼主:
传说也叫FAT64:lol:

网友:
nfts
系统开日志
u盘寿命降低
而且写入不稳定
因为有 系统日志影响

网友F:
eMLC的性能是很低的。只能大量数量的颗粒堆起来

一般都是企业级使用,追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追求绝对的性能

我贴U盘从来不用eM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LC的性能是很低的。只能大量数量的颗粒堆起来

一般都是企业级使用,追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追求绝对的 ...

速度慢  但是耐操啊

网友G:
楼主你xt和9ddk图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xt和9ddk图配错了

卧槽   论坛图片不显示 二次编辑 估计是弄串了

网友:
903上我也用东芝的8DDK 双贴128G,貌似读写有280/190?

网友:
903大军如下
1、  TH58TEG9DDKBA8H   单贴4CE  双帖128G
兄弟问一下,这个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量产的?我的一直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