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解英睿达Crucial BX300,MLC或者TLC模式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06):
买的拆机英睿达BX300,120块,SM2258H主控,4贴美光7RB2D/MW813颗粒,应该是正品。还有好久不关注SSD了,咨询个问题,最近看论坛啥的发现有的颗粒可以MLC或者TLC两种模式,这是什么原理,希望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估计跟以前的U盘原理一样,通过隐藏容量来补偿坏块问题

网友A:
bx300之前买过都是mlc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x300之前买过都是mlc的啊

是MLC,只是最近看有一些颗粒开卡可以选择当mlc还是tlc,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INTEL 的L06B MLC    ,但是可以通代码去切成TLC 模式工作, 而且容量上 扩大1.5倍

网友B:
这个是MLC模式开卡附带SLC缓存。所以跑分666。开卡软件可以查看坏块数。
别看写着TLC,2C,A4,64,32,AA,04是L06B下的ID,确认是MLC模式。480GB TOTAL BAD BLOCK 18个。

网友C:
BX系列一般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X系列一般般吧

性能确实很一般  不过SATA2的老机子用还是可以的
毕竟比传统的磁盘还是要快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LC模式开卡附带SLC缓存。所以跑分666。开卡软件可以查看坏块数。
别看写着TLC,2C,A4,64,32,AA,04是 ...

您这个是480G BX300 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是480G BX300 对吧?

是的,480GB及以上版本没有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480GB及以上版本没有瓶颈。

这个bx300的我也有一个
用着吧还行
别出问题就好

网友:
和这个差不多的,还有一个东芝tr200 ,价格也差不多,东芝便宜点。

网友:
能双模式的只有IMFT的L06B颗粒

网友(2019-08-04):
引用 楼主:
是MLC,只是最近看有一些颗粒开卡可以选择当mlc还是tlc,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我手里有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LC模式开卡附带SLC缓存。所以跑分666。开卡软件可以查看坏块数。
别看写着TLC,2C,A4,64,32,AA,04是 ...

这个软件可以发个给我么?

网友(2021-10-05):
这就有点高科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