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看看信号源不同负载下的输出

楼主(2019-04-06):
上次发帖哪位坛友提了一下这个问题,那就看看吧

100khz,5v

方波

负载330欧姆电阻,幅值下降到4.36v,0.68/0.01321=51.47欧姆
,这个信号源的输出电阻标称是50欧姆,差不多

换成200khz,负载电容,输出幅值基本没变化,但是波形有变化

560pf电容,在200khz下容抗1.4k,不知方波可不可以这样算,

同样是电阻,这个300欧姆,幅值下降基本一样,波形却不一样

再次证明这货的感性很大

470uh电感,这时感抗295欧姆
它的输出波形和上面电阻有相似之处

33uh电感,这时感抗20.73欧姆。可以看见电压峰值很高,
电感的两端电压是可以突变的

0.01uf电容,在300khz下,理论上不应该有这些尖峰,但是事实是有的
去掉这些干扰,就是积分波形了

在正弦波下,各类负载表现就很规矩了
波形没什么

幅值有点看不懂了
这个感康也是300欧姆左右

这个容抗150欧姆左右

这个300欧姆,怎么输出幅值最小呢?

网友A:
函数发生器一般是600ohm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才是50ohm。楼主这个有点奇怪啊,能否把说明书的50ohm输出阻抗拍一张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发生器一般是600ohm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才是50ohm。楼主这个有点奇怪啊,能否把说明书的50ohm输出阻抗拍 ...

看看吧,哈哈哈

网友:
谢谢,是我记错了,刚刚也查了下8904,高阻对应峰值,50ohm对应峰峰值

网友:
没事再来看看波形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东